无意中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

楼主(2019-02-24):
前段时间测一个变压器负载压降,无意中发现变压器的输出端在未接滤波电容的时候电压会随负载的增大而升高,接了滤波电容就没这个现象,稳定了
无意中发现的不知道有没有人遇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变压器的输出端是不能接滤波电容的, 滤波电容是接在整流电路后面~
二,滤波电容有一个别称:大水塘, ...

说漏了,我手上的负载只能测直流,变压器的直流输出是桥式接法,输出测的是直流,而变压器的交流端在未接滤波电容的时候是随直流的负载加大而升高的,接了电容就没事。

网友:
没有滤波的是100hz的直流,所以负载功率在电压最高是最高,反之功率最低,所以变压器工作忽大忽小会存在感应电动势差

网友B:
这个好像违反现代物理学啊

网友C:
是你的电压表有问题,电压表两端并联一个电容就没有这种困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好像违反现代物理学啊

恐怕是真的,确实不知道怎么回事,要不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你的电压表有问题,电压表两端并联一个电容就没有这种困惑了

电压表妹什么问题,一直都好好的,

网友:
不知道你的负载是什么的?

楼主:
diy的直流负载

网友D:
你可以直接用电阻试试看,改变电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直接用电阻试试看,改变电阻值。

没这么大功率的可调电阻,四楼已经解析过了。虽然没有详细分析过,不过还是接受了。

网友:
一般电压表无法看出波形对指示值的影响,这种情况只有用示波器才好分析。

网友:
本来就是这样的,电解电容是起滤波作用的,可以平复电源的一定范围的波动;而且加了电容,电压还比原来高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