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下用U盘做系统怎么弄,有教程最好!

楼主(2019-02-24):
重点是安装版的不是GHOST版的。谢谢!

网友A:
U启动  安装版也可以做 我做过win7安装版

网友B:
搜索云骑士,秒变装机大师

网友C:
搜一下就好,网上好多教程,不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U启动  安装版也可以做 我做过win7安装版

嗯!谢谢,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搜一下就好,网上好多教程,不难的。

主是不知道GHOST 和安装版,装起来有什么 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搜索云骑士,秒变装机大师

这是安装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安装版的?

云骑士有个一键制作U盘启动

网友:
distrowatch
找个发行版本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主是不知道GHOST 和安装版,装起来有什么 区别

克隆版大概是里面很多东西都是直接拷贝,速度快,但是会带一些捆绑的软件,;安装版是原始的系统安装程序,安装过程相对慢点,但是系统纯净

网友:
看看教程试着做做感觉不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克隆版大概是里面很多东西都是直接拷贝,速度快,但是会带一些捆绑的软件,;安装版是原始的系统安装程序 ...

这样啊。感觉还是安装版的好点

网友:
大白菜,技术员,网上一大堆

网友:
用U盘启动进入PE系统后,将准备好的安装文件先拷贝在电脑的硬盘上,安装路径选择硬盘上的文件,这样操作安装速度将比U盘直接安装快不少。

网友:
我用过GHOST版的,是装完以后,首先将不想要的自带软件都卸掉,然后再连网打补丁,以及安装各种软件。

网友:
我用的是老毛桃。教程官网上就有。

网友:
这个网上一搜就有一大堆,照着网上操作就行

网友:
买 个U盘,电脑找老毛桃或大白菜网址后按照教程操作就OK了

网友:
我用大白菜4.6版本很好的http://www.winbaicai.com/

网友:
平民大白菜,中级微PE(无广告)。

网友(2019-05-07):
一颗烂白菜或一个老毛桃就可以搞定!

网友(2019-07-07):
GHOST装机更方便,可以搜索老毛桃、黑鲨、韩博士、大白菜等等。基本都是一样的换个UI

网友:
弄个大白菜之类的一部一部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