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经典---设计制作蜗牛牌全分立件单边带收信机

楼主(2019-02-24):
闲来无事,想起当年效果不错的分立件机器,于是参考一些经典电路着手制作了一款单边带收信机,由于电路设计为全分立元件(这年头大家又爱上单个的晶体管了,集成电路都吃腻歪了 ),制作比较缓慢,所以起名“蜗牛牌”,这个“蜗牛牌”电路调试好的话,那个效果真是杠杠的

1,蜗牛牌收信机接收频率为7.008MHz~7.058MHz(业余40米段);
2,整机本振是采用2MHz陶瓷晶振的压控振荡器,所以频率相当稳定;
3,晶体滤波3dB带宽为2.4KHz,晶体滤波器为科恩结构;
4,接收前端为共源共栅高放设计;
5,混频为结型场效应单平衡电路;
6,中放为两级共射共基电路;
7,解调电路为二极管单平衡电路;
8,然后为前级低放电路;
9,功放为倒相推挽无变压器电路;
10,整机静态电流为35mA左右,采用直流12v-13v电压供电;
11,整机采用了5只场效应管和15只三极管。

补充:由于是压控振荡,所以频率指示完全可以接一个机械指针电压表头来表示频率。

电路草图在下面的附件里。

总结:分立元件制作过程可以学到更多经典电路的理论知识,自己动手做一下就知道很多原来不懂的知识是怎么回事了。书本是死东西,实践是真知识。

网友A(2019-06-16):
引用 网友B:
真心不喜欢那种为了有宽的调谐范围而采用陶瓷振子的做法,电容三点式可以做得更好些。不过还是要赞一个,毕 ...

单边带接收/发射机由于带通只用很少一段频谱,故对本振精确度---漂移有比普通接收机高三个位数的要求,

所以电路别无选择用石英加微量的可调电容电感作极少量偏移作调谐,绝对不可用只有四/五位频率精度的电容

式/电感式本振调谐.这与喜欢不喜欢无关.而另一种选择就是相锁环电路,就可调得十分宽的频率范围.而精度足够.

这也就是自四五十年代大批HAM可自制电台,至八十年代初重新开放业余无线电时,95%老HAM无法有合格电台

上机的原因---AM制式取消了,只准单边带,电报操作.而这么高的精度,不学习L/C振荡外其他技术,是行不通的

网友(2019-02-24):
看起来不错,赞一个!

楼主:
谢谢各位回帖

网友C:
好资料!能把印板也分享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资料!能把印板也分享一下吗?

电路板布局可以参考一些收音机的布局,没什么特别的地方。

楼主:
玩晶体管推荐看看这类老书,还有就是一些老《无线电》杂志,以及近几年出的一些好书等等。

网友D:
这是个大工程,调试麻烦不,效果怎么样,上个视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个大工程,调试麻烦不,效果怎么样,上个视频看看

这是个一次变频超外差接收电路,工程倒是不算大,但是由于是分立电路,所以每一块都得把握好了,这样的话调试步骤就会比集成电路的多一些,不过懂的道理的话,调试起来也是不难了。

效果呢,我正月在山西大同下午5点到6点这个时间段,地点三层阳台(六层式楼房),随便接了根导线并把导线一端搭接在晾衣架的铝杆上,导体加起来长度在6米左右,收听到广东、江西、河南、山东、山西等地的边带话通联,其中河南郑州的一个台说是200瓦,当时这个台真是震耳欲聋。至于等幅报,收听起来也就更容易了。我想如果有个好天线,谐振效果上去的话,接收效果会更好,当然短波玩的就是个天线和环境。

网友:
有多余印板的话,可以出给大家。

网友B:
真心不喜欢那种为了有宽的调谐范围而采用陶瓷振子的做法,电容三点式可以做得更好些。不过还是要赞一个,毕竟是全分立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个频宽2.4khz的滤波器才是重中之重,请问楼主在哪里淘的?

那是楼主用了五块晶体、六个电容器、两个电阻自己搭的,您也可以自己搭。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真心不喜欢那种为了有宽的调谐范围而采用陶瓷振子的做法,电容三点式可以做得更好些。不过还是要赞一个,毕 ...

电容三点式LC振荡电路达不到SSB单边带频率稳定度要求,SSB接收频飘的话,解调出来的声音变调难听,而且你分不清是男的还是女的再讲话。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容三点式LC振荡电路达不到SSB单边带频率稳定度要求,SSB接收频飘的话,解调出来的声音变调难听,而且你 ...

那是设计不当造成的。

楼主:
首先非常感谢各位版主和高手朋友们的鼓励,真是受宠若惊啊

1,这个单边带晶体滤波器,多年前我用信号源配合示波器制作过,实际证明这个方法不可行。因为不同厂家不同型号的晶体是有区别的,参考书上的数据也不可行。最可行的方法是用高分辨率的频谱分析仪并配套高分辨率的信号源,然后再按照书上的方法去调试。

2,关于本振,单边带本振有用dds的,实践证明直接dds做本振效果并不好,当然也能用,同时dds功耗大的很,用传统收音机的方法做本振,也不太行,这种本振只能凑合用。最省事可行的方法是用一个晶振做本振,然后小范围调整,但是传统石英晶振调整范围太小,实践发现用陶瓷振荡是最好的,调整范围最少在50KHz范围。

网友G:
感觉复杂了,性能如何? 有大侠说玩单边带,天线才是重中之重,有好天线,一个单管再生机已经可以收的很满意。

楼主:
引用 网友G:
感觉复杂了,性能如何? 有大侠说玩单边带,天线才是重中之重,有好天线,一个单管再生机已经可以收的很满意 ...

玩分立元件是需要有一定基础,我觉得比起当年黑白电视机的电路知识点已经简单不少了,这个估计只能因人而异吧。

单管机收单边带这个也许只能是偶然可以,正常应该很不行。

网友H:
引用 楼主:
首先非常感谢各位版主和高手朋友们的鼓励,真是受宠若惊啊。

1,这个单边带晶体滤波器,多年前我用 ...

其实多晶体并联,一样可以把频率拉很远,频率越高的基频晶振,越容易拉偏。

我试过11.0592mhz的3晶振并联做超级VXO,配合4mhz的晶体做滤波器,做7mhz的接收,频率能轻松覆盖7.020-7.060mhz。接收SSB和CW长时间不用调节,声音不变调。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其实多晶体并联,一样可以把频率拉很远,频率越高的基频晶振,越容易拉偏。

我试过11.0592mhz的3晶振 ...

呵呵,学习了,学习了,我也之后再试一试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其实多晶体并联,一样可以把频率拉很远,频率越高的基频晶振,越容易拉偏。

我试过11.0592mhz的3晶振 ...

老师用的是什么天线?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老师用的是什么天线?

只是偶尔拉出去玩玩,现在住的地方没有条件安装短波天线,一是没有足够的空间,装了也影响美观,二是居民区电磁干扰太厉害。

每次都是到野外过过瘾,就是五米拉杆天线加四根细电线做地网的GP天线,携带比较方便,五米拉杆缩回去只有几十厘米长,细电线随便一卷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只是偶尔拉出去玩玩,现在住的地方没有条件安装短波天线,一是没有足够的空间,装了也影响美观,二是居 ...

就是条件限制太多,现今业余无线电爱好者的路越走越窄。

网友I:
赞一个.请问你的中频是5M吗.分析BFO是高中频即5.001M拍频,那么VFO才是2M,却2M晶体串联变容二极管是升高本振,2.008--2.058。能调整这么多吗,一般拉频的话是降低频率啊。如果是9m的话,2M晶体应该串联电感和变容二极管。2M向下调。

楼主:
引用 网友I:
赞一个.请问你的中频是5M吗.分析BFO是高中频即5.001M拍频,那么VFO才是2M,却2M晶体串联变容二极管是升高本 ...

中频9MHz,2MHz陶瓷向下拉

网友I:
刚才试验了2.5M陶瓷振荡器,不用电感串联,串可调电容,轻松调频+-60K,频率稳定,30赫兹抖动,不错。值得借鉴。另外搂住有t1---t6的参数吗,能提供一下。建议你再并一个D12,增加电容量,看看频率范围是否增大。

楼主:
引用 网友I:
刚才试验了2.5M陶瓷振荡器,不用电感串联,串可调电容,轻松调频+-60K,频率稳定,30赫兹抖动,不错。值得 ...

圈数比基本都是3比1

网友J(2019-04-09):
楼主您好,L4的值是10mH吗?L4的大小对频率范围有影响吗?怎么绕制?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您好,L4的值是10mH吗?L4的大小对频率范围有影响吗?怎么绕制?

普通电感即可,没有特殊要求

网友(2019-05-15):
来一台玩玩?

楼主:
呵呵,个人前期实验玩乐的电路,如果有时间的话再整理整理。

楼主(2019-06-16):
我这个电路不知道有diy成功的朋友没有,这个电路整机增益还是挺高的 ,其中高放有20分贝,中放最少有60多分贝,变频还有增益,高放按教科书的话应该控制在14分贝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边带接收/发射机由于带通只用很少一段频谱,故对本振精确度---漂移有比普通接收机高三个位数的要求,

...

和版主学习了,版主不仅懂技术,还非常了解历史,厉害厉害。

楼主:
自制晶体滤波器的幅频特性曲线

楼主(2019-08-12):
接收视频效果放在了我的淘宝小店里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捎带看下   https://shop35694274.taobao.com

网友(2019-10-13):
试装了楼主的蜗牛套件,效果不错,基本上不漂频。

楼主:
需要的朋友有优惠

网友K(2020-04-19):
楼主的套件已收到,怎么没有绕制数据?

楼主(2020-05-22):
引用 网友K:
楼主的套件已收到,怎么没有绕制数据?

呵呵  刚看到老帖子  我已给您旺旺上传了数据,望其他朋友不要误会,我出手的东西都是负责到底的,而且用料都是最好的料

楼主(2022-04-01):
顶下老帖子,觉得有用的朋友可以看看。

楼主:
具体接收效果的视频在我的淘宝小店铺里。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2%3A600641795294%7D

楼主:
电路板大小是10厘米X15厘米的,可以单独购买。

楼主:
买电路板送一个磁环和20个仙童原厂三极管2N3904

网友L(2022-12-11):
设计的很有特色,很喜欢。

楼主(2023-02-02):
引用 网友L:
设计的很有特色,很喜欢。

分立元件的电路有学习价值,对着电路图装调一遍能理解不少电路原理,最后发现还能用这个电路高灵敏的接收cw和ssb信号,原来单边带并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

楼主:
玩单边带之类的高频率电路,需要一些专用的测量工具,一个带,

楼主:
一个带跟踪源的频谱分析仪,或者一个标量网络分析仪。

楼主:
或者为了节省资金,可以自制一个nwt扫频仪,这也一个比较可靠实用的仪器

楼主:
矢量网分虽然功能强大,但是专业二手的也不会很便宜,而且需要优

楼主:
而且需要优良价高的校准附件才能发挥准确性能。

楼主:
业余初学者组装模拟单边带电路只要能可靠的测试电路中的幅频特性,基本就能保证百分之80的成功性。

网友M:
引用 楼主:
这是个一次变频超外差接收电路,工程倒是不算大,但是由于是分立电路,所以每一块都得把握好了,这样的话 ...

一次变频的电路信噪比比较高

楼主:
阻抗匹配是个永远绕不开的话题,如果想把这个话题彻底搞清楚,那就有必要拥有一台专业的网分。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一次变频的电路信噪比比较高

呵呵 业余的东西不能太复杂了太专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