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6Z19给6G2X2和6P1X2做阳极电压慢启动是否可以?

楼主(2019-02-24):
做了一台6G2X2和6P1X2的卧室小胆机,电源变压器是80伏安的。正好有一个独立的6.3伏灯丝,电流是1安的。阳极电压是230伏交流。我是采用半导体整流二极管整流。我想整流出来后,串联6Z19,做阳极电压的慢启动,是否可以?用一只6Z19,它是否能吃得消?会不会在冷的状态下,管子会击穿?参数是40伏。有些担心在冷启动时管子跳火。

网友:
应该可以。我的FU13单端双声道高压晶体管桥式整流,用一只6Z18做缓冲,效果很好,己用多年,很稳定。

网友:
6Z19比6Z18电流小一点但是也足够用了不用担心冷阴极发射损坏管子

网友:
我的就是这么用的

网友:
做缓冲,6Z19完全胜任。屏极电流150mA,40伏是测试电压。不是屏极耐压。屏极耐压峰值在4500伏。就是灯丝电流大,0.9A,变压器功率余量要满足。

楼主:
我就按照大家说的装上去。反正6Z19,几乎是白菜价。坏了不心疼。哈哈!!

网友:
完全可以。。。。

网友:
长知识了

网友:
发个6Z19整流6J1推6P14单端电路图供大家分享

网友:
小功率胆机要缓冲没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