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做的25厘米口径矿石机

楼主(2019-02-25):
从过年到现在连续一二十天的阴雨冷天气,昨天和今天总算晴好了一下,抓紧时间新做了一只口径25厘米的空心线圈矿石机。这样不太大,也不太小,以后携带出去收听交流都方便。空心线圈的最大优点就是制作时,线圈的电感量可以从理论上就设计得非常精准。本矿石机采用的可变范围大概在20P--388p左右,最小值实际上还要小一些,就按20P计算,这样在中波范围中,调谐线圈的电感量约为214UH。由于口径为25厘米,采用的线径是外径1.5毫米的李兹线,密绕22匝,理论计算出电感量为211UH。绕制好后测量了一下,电感量在211--214UH左右,还是非常好的精准。分布电容估算为25p,一般凭经验估计就可以了,就是以前讲的,多少口径的空心线圈,分布电容就估算为多少,如果外径为三十厘米的线圈,分布电容就估算为30P.电路图为普通的场管单调谐电路,天线采用电容串联调节灵敏度和选择性。面板上留了阻抗选择开关,暂时没有阻抗变压器,所以没有用上。耳机采用二个舌簧耳机串联,阻抗约为600左右。安装完成后,利用信号发生器测试频率接收范围,大概在535到1700K之间,因为可变的最小值实际只只有15左右,所以,高端比理论值略高一些。所以还是基本达到了设计要求。这儿采用提可变是四连,实际可以做上中短波,这儿只用其中一连,以后功能可以根据实际再进行扩展。实际收听时,强信号情况可以直接实现无天地线接收,收听远程电台时,可以采用天地线接收,通过调节天线线圈位置和选择串联电容以达到灵敏度和选择性的合理兼顾。通过调节检波线圈的位置,以达到和耳机阻抗最佳的匹配,这样以获得最佳的效果。表头暂时采用100微安,加上短路开关,以保护表头。

网友A:
版主又出精品!距离发射塔多远此机可以实现无天地线接收?

网友:
又添一新丁,祝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主又出精品!距离发射塔多远此机可以实现无天地线接收?

一般情况下,可以粗略理解为,多少口径的大环,能够无天地线接收的距离就是多少公里,例如,口径25厘米的线圈,能够无天地线接收的距离大概为25公里,实际接收距离跟电台功率,地形地物等因素有关系。但是因为功率信号的减弱跟距离的平方成正比,而线圈截面积的大小跟口径的平方成正比,所以,大致上来说,大环矿石机的接收距离就差不多正好跟口径的大小成正比了。接收能力还跟匝数成正比,所以匝数的变化量远不如口径的变化对接收能力的影响大。

网友:
制作精良,豪华矿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情况下,可以粗略理解为,多少口径的大环,能够无天地线接收的距离就是多少公里,例如,口径25厘米的 ...

学习了!谢谢版主讲解。

网友:
极致漂亮的手工,超赞,请收下俺的赞。

网友B:
版主这设备齐全,做工漂亮,让人羡慕!

请问使用几个电容的天调什么感觉?和抽头比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版主这设备齐全,做工漂亮,让人羡慕!

请问使用几个电容的天调什么感觉?和抽头比的话?

采用串联电容的天调,调节特性较软,采用抽头式的特性较硬,因为抽头式也是步进式的,也不能是连续的调节,另外串联电容式,对分布电容的造成的影响较小一些,而线圈抽头式由于是和天线直接相连的,所以对分布电容更敏感。

网友:
虎老师做的真好!

网友:
又见楼主(版主)一件新作精品。介绍的很详尽。感谢分享。

网友C:
恭喜又一力作完成!非常好的示范性制作,初学者肯定有借鉴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又一力作完成!非常好的示范性制作,初学者肯定有借鉴作用。

非常感谢老虎哥的一直支持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