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6灯音频输出变压器初级阻值是多大的?

楼主(2019-02-25):
6灯音频输出变压器初级阻值是多大的?次级的阻值是多大的?收个辽声电子管收音机。收来时没喇叭,估计通电时间长了,不知道把啥烧了。现在电子管都着,无音。

网友A:
初级5k-5.5k;次级以前多数是4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级5k-5.5k;次级以前多数是4欧。

谢谢谢谢。。。。。。

网友:
        没有喇叭,输出变压器也没了吗?如果有测量一下,如果没烧,就可以使用。

楼主:
输出变压器有,不知好坏

楼主:
输出变压器在线测,不拿下来,初级0.9欧对吗?各位师傅?

网友:
初级直流电阻,至少也有200-300欧以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输出变压器在线测,不拿下来,初级0.9欧对吗?各位师傅?

输出变压器初级电阻都在300欧姆左右(红灯711收音机270欧姆,长城639收音机360~520欧姆),0.9欧姆说明其并联的电容短路了(在没有喇叭的情况下开机造成的)。

网友C:
支持白版判断,那个4700p纸介电容焊在输出变压器两端,在底盘上面,容易积累灰尘受潮短路。

网友:
或许是,次级0.9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变压器初级电阻都在300欧姆左右(红灯711收音机270欧姆,长城639收音机360~520欧姆),0.9欧姆说明 ...

谢谢哦,我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变压器初级电阻都在300欧姆左右(红灯711收音机270欧姆,长城639收音机360~520欧姆),0.9欧姆说明 ...

您厉害,是它击穿了,没有纸介电容。能用别的介质电容代用吗?甚至不安它?版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支持白版判断,那个4700p纸介电容焊在输出变压器两端,在底盘上面,容易积累灰尘受潮短路。

您厉害。。。。。。。。。。。。。。。。。。。

网友:
引用 楼主:
输出变压器在线测,不拿下来,初级0.9欧对吗?各位师傅?

烧了,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接喇叭开机往往会烧初级绕组。

那是咋回事?

网友:
输出变压器我有

网友B(2019-06-19):
这是很早的一个帖子,没有及时回复,输出变压器起阻抗变换作用,初级阻抗为次级反射阻抗,其阻抗比等于变比的平方,当次级开路时,其反射阻抗无穷大,使电压升高,不但并联的电容容易击穿,变压器也很容易损坏,因此定阻输出电路次级空载很危险。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很早的一个帖子,没有及时回复,输出变压器起阻抗变换作用,初级阻抗为次级反射阻抗,其阻抗比等于变 ...

谢谢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