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搭棚方法的疑问

楼主(2019-02-25):
各位烧友, 最近我看到一些机器 内部搭棚的方法:把所有的元器件用一张搭棚板并行排列, 然后用导线将原件与对应管脚焊接。这样做确实很美观,但是元器件之间会产生分布电容吗?

我看到推荐的搭棚方式 是尽量不用导线,将元器件与管脚直接连接,尽量减少导线的使用。这样出来的效果就不是横平竖直的那样了。

大家有好的搭棚方法推荐吗? 谢谢

网友A:
尽量不用导线,将元器件与管脚直接连接或就近连接,这才是搭棚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能说各有优点。
用搭棚架做的机器确实养眼,看着舒服,但是不是批量生产只做一两台机器的话,费时费心费 ...

搭棚架 卖相好

网友B:
只能说各有优点。
用搭棚架做的机器确实养眼,看着舒服,但是不是批量生产只做一两台机器的话,费时费心费工夫,谁又能没事儿经常翻过来看看机器肚子里啥样呢?
单纯讲电气指标,还真不一定赶得上不用搭棚架焊接的机器,我懒,搭棚架拆机器积攒了一堆,至今也没用过。

网友:
这种方法对大量生产有利,只需要把零件焊在接线架或接线板上,然后留出长短合适的接线分别焊到管座上去。但厂家在生产之前,要进行较多实验,合理安排各个零件位置,避免干扰、自激和交流声等。除非熟练老手,业余只安装一两台机器不太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去看看老的电子管测量仪器和音频放大器,大多数都是采用这种搭棚模式。

好的  我去再学习下

网友C:
你去看看老的电子管测量仪器和音频放大器,大多数都是采用这种搭棚模式。

网友:
现在电子管功放搭棚焊接可以做得很整齐
我老舅最近几年制作电子管功放,用接线板搭棚焊接,越来越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搞多高频率的啊,还考虑分布电容?搭棚更多的是需要考虑电场互相干扰。

所有元器件平行 相互间会有电场干扰的吧?

网友D:
你搞多高频率的啊,还考虑分布电容?搭棚更多的是需要考虑电场互相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说的这种排列方式,国外都是这样来制作机器的。著名的吉他音箱厂商FENDER,MARSHALL,VOX等等都是这样布局 ...

好的  那我知道啦 改天这样搭棚看一下

网友:
        适当使用一些焊架钉脚,显得整齐,有赏心悦目功效,单纯为了美观的搭棚,不如兼顾电器性能的好。

网友:
不作为中短波使用的机器,通常可以采用搭棚架和连接线,比较美观,采用电木板或者黄色玻璃钢基板做的搭棚架配上布皮花线非常怀旧。但是一旦到了高频,中短波或者调频,就不能再这样设计了,尤其是调频波段要注重隔离屏蔽,多点接地和最短接线,以及尽可能的十字相交原则以减少分布电容和引线电感的不利影响。

网友:
普通收音机也不用考虑分布电容的问题,音响就更不用考虑了。高频电路只有VHF( 甚高频) 30~300MHz1~10m 米波 FM广播以上的电路要考虑分布电容。一些超高频电子设备厂家也用陶瓷接线架,架上焊元件引出线的焊槽都镀了银。分布电容的影响可以通过调试去除。

网友F:
支架焊接便于生产厂流水线制作,其元件排列也是临近的电路排列在一起,尽量避免干扰,超高频部分(如电视机或调频收音机的机顶盒)是独立的。个人制作则无所谓。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支架焊接便于生产厂流水线制作,其元件排列也是临近的电路排列在一起,尽量避免干扰,超高频部分(如电视机 ...

谢谢白版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尽量不用导线,将元器件与管脚直接连接或就近连接,这才是搭棚焊。

我也觉得应该是这样 尽量设计好搭棚 才能既美观又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