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大家求教这个电源牛如何处理好?

楼主(2019-02-25):
昨天在本坛及隔壁同时发帖出电源牛,已被隔壁坛友买下。今天发货前测试牛牛有病,通电哼叫、两个250伏绕组电压相差3伏,果断给买家退了款。电压相差3伏还好处理,高压绕组刚好是在线包最外层,将高3伏的那个线包线圈适当减少圏数调整到两绕组电压相等即可。可是牛牛鸣叫又该如何处理呢?希望大家都来说说自己的看法…本人在此多谢大家了…

网友:
如果没有内部的短路,磁通密度合适那么夹紧就是了。

网友:
如果仅仅是两个250伏绕组电压相差3伏,不算多啊,完全在许可误差内,不必处理。但如果发热,这要考虑是否局部短路。

网友:
牛叫是硅钢片没夹紧啦,紧一紧或者浸漆,至于压差,250伏偏差3伏,才百分之一,可以认为平衡度很好了

网友:
  环氧树脂 灌封。

网友:
找城建,有沥青往锅里扔。

网友:
c型铁心,端面有杂质,不吻合,杂音较大。端面要配合好,有时要左右调换。端面不能用锉处理或者砂纸打磨,保持不生锈。

网友:
看看线圈,和扎带有没有松动。

网友:
这个不好处理,大多系铁心的缝隙问题。1比如箍圈松动,2两个C铁的端面间隙大有杂物,3因C铁时间长了变形造成结合面有间隙。情况3就不要处理了,要磨结合面很难。如果只是箍圈松动造成结合面有间隙,压紧并浇入环氧树脂固化即可。

楼主:
电压不平衡抽出一些匝数已调整好了。

网友:
不好处理,可能是锯开的端头层与层开胶了。

网友:
往铁芯和线包的缝里灌绝缘漆,然后烘干,再灌......直到不叫为止。我以前自己改造过一只,也是叫得厉害,就用这办法,到现在用了十几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