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修从废品站淘来的雅佳功放-A16

楼主(2019-02-25):
淘来2年,一直没找到电源变压器,没法修!该机成色新,就是环牛初级烧坏.最近,我找到代用品换上,还把中置,环绕这3个声道断开不用,只保留L,R两个主声道听CD用,另外,继电器开机时不动作,220V电源加不上去,干脆飞线短接,开机,试验,成功,原电源27V,代用的环牛只有23V,功率低了一些,家用,声音够大的了!上图.

网友A:
能够用起来就是宝贝!

网友:
国产的AKAI了。

网友:
山上的功放机

网友B:
轻轻弹下滤波电容看真假

网友C:
中国顺德南海制造

网友D:
手里有两台,一台sohaAV-338卡拉OK功放,功放管、电阻烧了,估计推动管也够呛,不打算修了买零件麻烦。另一台广东佛山冠声电子电器厂 BT-830GR功放主声道无输出,音量调节初始17调节归零,是单片机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轻轻弹下滤波电容看真假

大滤波电容是真的,英国诺瓦品牌,谢谢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里有两台,一台sohaAV-338卡拉OK功放,功放管、电阻烧了,估计推动管也够呛,不打算修了买零件麻烦。另一 ...

您的这两台机机,毛病都不小,我这个,只是环牛初级烧了,其它不坏,成色也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国顺德南海制造

从做工上看,质量可以,所以淘来修理,玩玩的,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够用起来就是宝贝!

是的,声音不错,屏幕也漂亮!没花多少钱,淘来玩的!

楼主:
是后期的产品,质量可以,就是环牛坏,其它无病!成色也新,声音不错的!

网友(2019-05-02):
不管功放是不是山上的。。只要用料够好,功率没有虚标就是一台好功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