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用一块 9V 电池给 MF63 万用表运放供电的方法

楼主(2019-02-25):
MF63万用表是一块最适合爱好者发挥想象力而动手改造的万用表;以前本坛也有许多改进电源的方法;
其实直接用2节9V电池给FC54运放供电就可以,缺点是要把电池盒那里掰掉一边才能放下电池;

经多年使用验证,用一块 9V 电池给 FC54 供电也是可行的;建议使用成品的 9V 锂电池,实际电压最高是 8.4 V;
只用一块9V电池给MF63的运算放大器供电的方法很简单,将电路图中的 C1 和 C2 均改为 470uF 的电解电容,容量越大越好;在这俩电解电容的两端并联10Kd 的电阻,功率无所谓;
原理是将 9V 电池分压成两组 4.5V 的模拟电源,10K电阻起分压并提供续流电流给电解电容的作用;2个大电解蓄能给运放使用;

用来检测电池供电情况的 BAT 挡会指示偏低,无所谓啦,不嫌麻烦的话,可以调整那俩相关的电阻;

缺点是浪费了不到 0.5mA 的电流;优点是技术要求低、简单,会用烙铁焊接的朋友都能自己动手改;

改装的步骤:

1,卸下这个旋钮,原来钮上面有个塑料装饰帽,可用不干胶粘下来,也可以用针尖小心地挑下来;

2,卸下图中的2个螺丝,小电路板就可以取下啦,取下的过程中可能有牵绊,不要紧,总之是可以取下的;

3,动烙铁吧,将这俩电容(早期的是俩小电解)都换成 470uF 的电解电容,并在其两端分别并联一个10K 的电阻;可以焊接在电路板下面;

4,把这根电池扣的负极线从电位器上焊下;

5,把上一步焊下的那根线(可能要换一根长线)改接到“功能转换开关”的这个焊片上

至此,改装完成,注意把另一个不用的电池扣包好不要碰到其它接点上;

网友A:
    楼主这个办法有缺点,分出来的正负电压比例会随着表头电流大小产生波动,用一个TL061运放,三个电阻就可以完美解决,只增加约0.2mA的电流,还有好像不用掰掉电池盒就可以放下9V叠层电池。

网友:
看起来比较麻烦,还好用AA电池的万能表用户飘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办法有缺点,分出来的正负电压比例会随着表头电流大小产生波动,用一个TL061运放,三个电阻就 ...

首先感谢您看了帖子,然后认真探讨回复!

你说有波动是因为没用大电解电容吧;请动手试试才知道结果的;

我已经用这个改法使用了3年多了,没有波动;我强调一下啊,这里只针对 FC54 运放;其它型号的运放可能会有波动;如果表的 FC54 运放有个体差异存在的话,确有波动的话可加大电解的容量(比如1000uF)就行;或适当减小并联在电解电容的电阻值,比如9.1K或8.2K;

我在实验的时候,并联在2个电解上的电阻曾用过100K的;也没波动,就是量电阻时,表笔不放开,过一会指针会慢慢往回走——电解电容没电啦;
电阻改为10K后就好了;我用锂电池,多消耗的电流是0.4mA; 测量时总电流才0.68mA;

其它诸如改运放等方法都太繁琐,不是谁都能做到的;而且破坏了电路板;我这里说的主要是简单易改;保留了老表的原状,后悔了。可以改回来;

放两块9V电池不用修改电池盒?别说可能啊,更不要凭想象;要实际试试啊;

有图为证,9V 电池已经超过5号电池的中点了;
我再次地试了,即使不考虑电池扣的空间,只放2个电池都放不下;当初就是不想破坏我的电池盒,我才做的这个试验;

网友:
    你说的对,分压电阻减小到一定程度,波动基本没有,用锂电耗电大一点确实没关系,电池仓改动我说的是改动后只用一块9V电池就可以不用改,运放和电阻直接焊在开关焊脚上不算难,耗电少用一般叠层电池。

网友B:
有没有人试过把碱性9V电池的底部挖个孔接出4.5V的中性线形成正负4.5 V的一个电池。

网友:
我是用2只CR2450纽扣电池串联变成6V,焊上9V电池的电池扣,用4只CR2450纽扣电池完美代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人试过把碱性9V电池的底部挖个孔接出4.5V的中性线形成正负4.5 V的一个电池。

可以把9V锂电池中间引出一个头,还不影响9V锂电池正常充电;

网友:
改表供电最好是不破坏原来的线路。

网友C:
用常见的9伏电池分压取代原双电源,改动少,易操作,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常见的9伏电池分压取代原双电源,改动少,易操作,实用。

感谢您理解我的试验!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办法有缺点,分出来的正负电压比例会随着表头电流大小产生波动,用一个TL061运放,三个电阻就 ...

大山老师,我想用061集成块改电源,感觉这样好,提供一个线路图,好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山老师,我想用061集成块改电源,感觉这样好,提供一个线路图,好吗?谢谢

      请看下一楼。

网友A:
     不知怎么一回事,无法传图片,很简单,实际上就是电池正负接运放的正负电源端,正负电源串联两个约500K的电阻,两电阻连接点接运放的正输入端,运放的负输入端与运放输出端接一个2K电阻,输出端就是地线,电池的正负端就是正负电源,可以直接焊在功能开关脚上,不知我说明白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怎么一回事,无法传图片,很简单,实际上就是电池正负接运放的正负电源端,正负电源串联两个约500 ...

刚刚看到,基本上明白,我再想想,等等能发照片,麻烦发一个,表示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办法有缺点,分出来的正负电压比例会随着表头电流大小产生波动,用一个TL061运放,三个电阻就 ...

求电路原理图一看究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