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601录音机修理记(主要部分)

楼主(2019-02-25):
L601录音机修理记(主要部分)
预防性拆下6E2电子管(已妥善放置)和磁头(含电感线圈引线)线,(注:磁头中间接线柱接地)
拆除外壳,拆除喇叭(坏断线纸盆折边破)。保留外壳装饰铝板和弧形木框(两侧边框)。
拆除提手带组件,。
拆电源线盖子连框,内有盖子闭合位拉簧。
拆下铝面板和电位器旋钮一个。
拆盖盖子半合页,拆下盖子锁扣两个(注:无盖子,盖子内面有供带、收带轴防脱出皮墩)。拆下八个橡皮地脚。
反复清灰、吹尘。
矫正两个电位器延长轴弯曲。
矫正铝侧面包板。
清除弧形木框上胶合板残留层。
破解底部面板,保留通风孔塑料罩十一个。
清理导带柱四个(注:靠磁头的两个不能转离磨损位置,外侧两个能否需确认)。
清理压带臂(含导带柱一个)的锈死轴承,轴承铜套内有储油槽,可以通过轴的中心孔加油。清理压带轮轴承,清理压带轮压力弹簧和螺钉两套。压带刷呢子僵硬,需要更新,以拆下。
清理主导轴承,钢珠止推。轴上部有塑料止退圈,不敢拿,已老化拍搞坏。
清理供带盘轴承、清理收带盘轴承,收带轴铜皮薄垫圈磨破烂。
清理刹车组件。挂上刹车组件反力拉簧。
刷原件底板灰尘。
待后续处理问题:
一个插头。带线(蓝色平行双线)已剪断,插头三头,插座七孔,位置在左下角原件底板处,喇叭用喇叭铁盆架接地线外壳。插头和插孔位置排列保证插不错。
压带臂复位弹簧断,需换新。
快进拉力弹簧缺一个,需补齐。
短圆截面皮带龟裂,尚能手拨空转,需换新。
长圆截面皮带断,需换新。
缺一个按键帽。另一个按键帽老弹飞。

网友A:
录音机分机械部分与电器部分也可以说还有其他附属部分。楼主修理的是机械部分。还没有涉及电器部分。比如最起码的永久了磁头磨损成凹槽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录音机分机械部分与电器部分也可以说还有其他附属部分。楼主修理的是机械部分。还没有涉及电器部分。比如最 ...

有凹槽。电路部分初了电感,其它相对容易。后续会有帖子。欢迎回帖

楼主:
欢迎评论,欢迎批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录音机分机械部分与电器部分也可以说还有其他附属部分。楼主修理的是机械部分。还没有涉及电器部分。比如最 ...

欢迎评论,欢迎批评

网友:
有时感觉机械部分比电路部分难弄。有很多零件磨损后无法自己加工。

网友:
最麻烦的是那些橡胶件,因为这些机械设备,很多都靠摩擦工作的。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佩服;几年前也收过一台没敢动手逞强,放了一段时间嫌它太占地方,直接拆了,留下几头牛和电机,其他进了垃圾桶。院里保洁工拿去卖废品了。

楼主:
L601录音机修理记(主要部分)之二
电机轴、压带臂轴、刹车转杆轴、换向杆轴、惰轮座板轴、考轮座板轴、刹车组件轴加油。
确定电位器与图对应关系。
两个电位器基本可以,R27上的总开关S3坏,换了。
电源检查及绘图。
检查四个电子管灯丝均通。
焊电源线和装插头,上保险管,接临时喇叭。
试机,总开关S3一开电机就转,电机两个速度正常。声音极小(手触磁头线),短接外接喇叭插座无效。手触R29一侧有声音,一侧没有。

楼主:
L601录音机修理记(主要部分)之三
按下左侧的停止,再前进键。再按下右侧的放音键,噪音正常了,很大。说明,昨天操作没搞对。也说明放音状态下,电路问题不大。
拆下抹音和录放磁头,清理。扩孔(2+3),为的是防止插管对外壳短路。磁头固定壳子与基座间有弹簧。磁头高低,仰俯,侧倾可以调节。伸出长度也可以调节。
录放磁头旁边的线圈是反交流声用的。
给电机单独加了电源开关,目的是调试电路时电机可以不转。

楼主:
L601录音机修理记(主要部分)之四
配快进、压带臂弹簧,并调整之。实现了倒带、走带、刹车,复位四种机芯机械状态。
快进和倒带及刹车,复位四种状态转换,靠轮位置重复性不好。
没有收带皮带,收带实现不了,可以用快进凑付试验磁带运转情况?
调整了主导轴后的导带片。
焊上反交流声线圈,电路在放音状态下交流声很小。音量开到最大也可以忍受。音调电位器作用明显。
绑扎了新加电机开关的连接线。
靠轮和惰轮不是橡胶圈传动,而是短皮带外侧与靠轮铝轮缘传动。
快进和倒带弹簧是同时张紧的,作用于一根杠杆的。所以两根弹簧预紧力需要配合才能正常工作

楼主:
L601录音机修理记(主要部分)之五
买不到皮带,圆截面皮带拿o性密封圈代用,平皮带还能凑付用。

L601录音机修理记(主要部分)之六
用粘鞋胶粘了两层羊毛毡,修磁带刷。
用汾酒包装透明塑料盒药瓶盖子,做储存磁带半盘,以腾空磁带盘做空盘,因为没有空盘无法收带。
倒换压带轮上下位置,以和原来的磨合面吻合,这样压带轮就与主导轴平行密合了。
调整供带盘,收带盘高度,阻尼。收带力,张力配合好了。磁带卷绕在盘的中间,不磨两侧盘片。
调整两个磁头高度,使磁带正好落在原来磨损的导带柱和磁头的凹槽里。
调整倒带片,即不磨主导轴,又不挡压带轮行程,还和磁带平行。
调整右侧导带柱下的倒带片位置,不影响压带杆行程。调整磁带刷位置角度,平行压住磁带和不被压带杆压死。调整压带杆工作位拉杆长度,使压带轮压紧弹簧受力在活动范围半行程。
经过这些反复来回多次的调整,达到了供带张力、主导轴控制带速,及时收带并保持收带张力。最终达到规定带速和抖晃程度。基本上达到了放音要求。总算把死马医活了。

楼主:
花了一个月时间修好了,还加了个磁头,变成三磁头

网友B(2019-08-11):
引用 楼主:
花了一个月时间修好了,还加了个磁头,变成三磁头

很有兴趣想知道第三个磁头是怎样加上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有兴趣想知道第三个磁头是怎样加上去的

看线面图,仔细看就能看清楚

新加的磁头

新加的磁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线面图,仔细看就能看清楚

看到了,谢谢楼主回复,加上这个磁头不容易。
还要考虑原来的磁头是录放二用磁头,加上新磁头后还有电路改动,高低频率补偿等等问题,这个真不容易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凹槽。电路部分初了电感,其它相对容易。后续会有帖子。欢迎回帖

磁头那里找?

楼主:
盒式机的磁头和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