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f55图像问题

楼主(2019-02-26):
我的松下f55播放录像带有时有图像还很清晰,有时候图像不清晰、雪花,还有没图像的时候,感觉声音正常播放。有时候录像带刚进去发就自动停了。啥问题请多指教谢谢 2 (1)副本.jpg

网友:
需要清洁磁鼓磁头

网友A:
省事的方法,放像清洗带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省事的方法,放像清洗带就可以。

有时候放着好好的说没图像就没图像。是不是也有保护电路啥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有时候放着好好的说没图像就没图像。是不是也有保护电路啥的。

和磁鼓转速有关系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和磁鼓转速有关系吗

好像和清洗磁头没啥关系,有时候放像很清晰

网友:
根据你的图片我觉得还是磁鼓磁头脏了,与电路无关,先清洁磁鼓磁头看看。

网友A:
野蛮救急办法:找一盘质量最好的磁带放像,在放像时按快进快退键几次,立马解决问题。(利用磁带摩擦磁头把脏物质打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野蛮救急办法:找一盘质量最好的磁带放像,在放像时按快进快退键几次,立马解决问题。(利用磁带摩擦磁 ...

有上边发的图像的时候声音是正常的。一旦蓝屏了无视频信号的时候,声音也就没有了,但录像带正常转,录像机上的立体声显示还正常跳动,只是无声音也没有图像信号(电视是蓝屏没有信号输入状态)

网友A:
录像机视频图像信号和声音信号是两条路,互不干扰的。当图像没有声音是有的,最后声像都无有可能是保护电路起作用了。要知道机器有了故障才保护的。要排除故障是第一,无故障自然没有保护了。

网友:
还有就是你的连线接头是否牢靠?检查一下,先排除各种人为因素。要知道修电路是很复杂的事不是一般人能解决的。就你上面的图像故障我以前经常见,就是磁头脏了清洁就好了。

网友:
至于你说的”有时候录像带刚进去发就自动停了“。是旧录像带张力太紧,伺服机构保护停机。
解决办法:把录像带不放像正,反倒带一次,再放像。

网友:
感觉是磁鼓很脏了,清理一下就行了,如果长时间没用,需要洗得彻底一些。刚开始自动停止播放,是因为磁带存在粘连,张力太大了,遇到这种情况,先快倒或快进几次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录像机视频图像信号和声音信号是两条路,互不干扰的。当图像没有声音是有的,最后声像都无有可能是保护电路 ...

(录像机正常转,录像机上立体声显示正常跳动。电视无图像蓝屏、无声音)这个时候,倒带和快进电视依然蓝屏。在放像正常的时候倒带和快进电视上是有图像的。

网友:
别在一盘录像带上吊死,换个好的录像带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