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汽车胎压与油耗的探讨

楼主(2019-02-26):
我车子驾驶员门缝A柱建议空载胎压前后2.4,满载胎压前2.4后2.7,但谁打气的时候会是满载时打呢?都是空载打气,所以前后一直打的2.4,开了6年了基本一直按这个胎压打的,车子是1.6手动,自重1.3吨,205/55/r16的胎,市区开均速不到20,常年油耗在10左右。

最近安装了胎压监测,四个胎冷车保持在2.5,热车2.6,有的胎到了2.7

发现提高了0.1个胎压以后,路面的小石子,过减速带什么的,路面震动传导进来比之前大很多,胎噪也大了不少,但感觉车子踩油门变少了,很轻快,目前是自我感觉,还没有统计油耗。

我根据行车电脑的数值大约参考了一下,同样路面同样速度,胎压从2.3左右到2.5,百公里节约1升油是有的。

欢迎大家探讨。

网友:
这个问题我相信无版的分析. 高速爆胎如果与压力有关的话那多半是因为胎压偏低造成侧边橡胶变形疲劳所致. 我现在无论什么季节都打3.00.

网友A:
其实,关于胎压的问题,最好还是按照说明书的要求来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关于胎压的问题,最好还是按照说明书的要求来操作!!!!!!!

说明书也是大概,何为满载,何为空载?
胎压表也有误差,打的时候2.4,跑一跑2.5,气温低了又2.3,太阳一晒2.6。。。。。
原来我每隔半年打一次检查一下,平常就目测一下看憋不憋。前段时间装了胎压监测,就比较在意胎压数值,才发现这个问题。。
现在气温10度以下,我冷胎都打到2.5,比平常要打的饱,驾驶感觉差别还是比较明显的。

网友:
胎压与油耗的关联是肯定存在的,但是汽车设计时,还得考虑其它因素,比如楼主说的避震。从理论上来分析,胎压与安全及汽车动力性能方面都有关系,胎压过高时,起步及制动性能也会变差,因为抓地力变差了。一般情况下,前驱车前轮的胎压与载荷关系不是很大,但对后轮胎压根据载荷大小差距较大。汽车说明书里和汽车某个部位都有说明的,在使用过程中,只要按照汽车上标注的数据充气即可,没必要去有意为了油耗去打高胎压,大众宝来所标的数值是前轮无论空载和满载都是1.9,后轮空载时2.2,满载时2.8,标注部位在油箱盖反面。一般情况下,无论气温如何,胎压保持在这数据就可以了,正负误差在0.1也没关系,不要为了油耗而忽视了安全和性能下降。

网友:
高胎压确实会省油,不过好像我经常忘记记录,大概检查一下就走了。

网友:
低压费油,高压省油!

网友B:
1.6的车跑出10个油,比我1.5的艾瑞泽5高了不止一点点。

网友C:
胎压低耗油多,减振好耗油多,舒适性与油耗是一对矛盾,跑高速轮胎是要升温的,温度越高胎压越高,容易爆胎

楼主:
引用 网友B:
1.6的车跑出10个油,比我1.5的艾瑞泽5高了不止一点点。

纯市区开车,红绿灯多,均速不到20,加上自己开车风格比较暴力,不喜欢龟速慢慢在路上磨蹭,所以这个油耗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胎压低耗油多,减振好耗油多,舒适性与油耗是一对矛盾,跑高速轮胎是要升温的,温度越高胎压越高,容易爆胎 ...

查了一下,轮胎极限标示胎压一般在3.5,厂家还留有余地。有人测试过就算打到3.0,夏季高速胎温到60度,胎压也就升到3.2左右,而一般不会打到3.0,所以因为胎压过高而爆胎的概率,要远小于胎压过低导致的爆胎。

网友D:
装了胎压一年,买菜带娃车1.2T CVT 15寸胎 车跑了2年,铭牌标2.2。
一年时间留意,每2星期打气保持2.5半年,行进期间2.5-2.6,温柔开行车电脑综合油耗6.7。
放气保持2.2半年,行进2.2-2.3,温柔开行车电脑综合油耗7.2。

楼主:
引用 网友D:
装了胎压一年,买菜带娃车1.2T CVT 15寸胎 车跑了2年,铭牌标2.2。
一年时间留意,每2星期打气保持2.5半年 ...

不错的回复,有实际验证!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装了胎压一年,买菜带娃车1.2T CVT 15寸胎 车跑了2年,铭牌标2.2。
一年时间留意,每2星期打气保持2.5半年 ...

够详细。有时间可对照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够详细。有时间可对照一下。

油品以后变国6标准  涨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