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阻阻值是多大的

楼主(2019-02-26):
接饮水机指示灯的,现在加热和保温都不亮,电阻烧了,不清楚是多大的。

网友A:
绿蓝橙金,56K的,LED阻容降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绿蓝橙金,56K的,LED阻容降压的???

温控器接电阻,电阻接二级管再接发光二级管的

网友:
        橙色后面还有黑?距离很近也可能不是。

网友:
好像是绿蓝棕金,这样的话,就是560欧姆了。如果是绿蓝橙金,那么就是56K了。

网友:
220V接温控再接电阻串发光二极管,100到200K电阻都行。参考220V排插电源显示。给你个软件方便使用   新手必备

网友:
绿蓝橙金,56K  建议直接换100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