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荧光示波管是不是也能当电子管用?

楼主(2019-02-26):
请教:荧光示波管里也有电子管的构造,是不是也能当电子管用?
胡思乱想的。

网友A:
可以,调制极做栅极,聚焦极之后统统短路做屏极形成三极管形式,不过性能不咋地,做实验是可以的

网友:
主要是电子束击打发光材料,产生荧光显示!每种电子管都有强项和弱项,那弱项当强项 事的其反!

楼主:
谢谢以上的回复,学习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调制极做栅极,聚焦极之后统统短路做屏极形成三极管形式,不过性能不咋地,做实验是可以的

电子没有飞向屏极,都打到荧光靶面了,不能放大电信号。

网友:
我装的第一台电视机用的就是示波管当显像管是真经100mm,后来换成9寸的显像管了。当时我们物理老师就用示波管装了一台电视机,只有哈尔滨电视台一个台。70年代以前好像全国只有省会以上城市有一个电视台。

网友:
胡思乱想的想法不错,只是想想而已。

网友:
显像管是属于(真空管)电子管13KV(荧光屏)屏压几微安的屏流有什么用。

网友:
实际使用就算了。做实验测试一下还可以。毕竟参数差太多。

网友:
广义来讲示波管和各种显像管都是电子管但是用于音频就不合适了

网友:
可以做单管机

网友:
玩玩可以。。。。。

网友:
完全可用,我用过效果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