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矿石收音机距离

楼主(2019-02-26):
我家距发射塔8KM FM矿石收音机可以玩不,好象没有收到广播,是不是距离有点远呀

网友:
一般用矿石机的收调频在五公里左右,你这八公里,是又近又不算近,完全可以做出来,收不到的话,向着电台边走边试验,看看实际效果能达到多少距离,正好做做试验。抓紧做一只试验试验

网友:
距离越远对矿机要求越高

网友:
不仅是距离,天线的高度,发射功率,都对电波传输有影响,总之一句话,信号场强要够。

网友:
调频矿机工艺参数要做好,在天线上还是要更一步研究

网友:
可以玩,FM矿机收听的极限在10公里左右。

楼主:
谢谢各位,我再努力尝试一下,各位高手的电路,昨天晚上尝试的电路失败了,可能是我家楼层太低了。最简单的电路失败了。

网友:
应该由近到远慢慢试验,不用心急,效果就能越来越好。

网友:
FM矿石收音机的天线外接是个大问题

网友:
在空旷的地方我试过FM矿机可以收到10公里远的信号。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700113&extra=
关键是周围收听环境没有高大钢筋水泥建筑物的遮挡,还有影响FM矿机接收的因素较多。

网友:
用双1ss106,可以明显增大声音

楼主:
周围高楼林立,回头找个楼顶试试

网友:
矿机对耳机灵敏度要求高,最好使用舌簧耳机或灵敏度高于125db/mw,注意单位是mw,不是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