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用2SK241代替不了2SK192呢?

楼主(2019-02-26):
近期琢磨场效应管。发现用192+2822做的直放机效果不错。但是用241换上去就不响。仿制苏老师的分立件电调FM机用192做高放可以,换上241也是不行。241的接脚和192是一样的DSG. 典型高放电路也一样,都是栅极零电位。测量时发现192的源极和漏极电阻要比241小得多。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其中的原因。

网友:
当然是不能互换的,两种管子的ID-VGS特性曲线完全不同,不同档位的IDSS,其特性曲线相差巨大。K241的VGS范围只有不到1V的范围,而K192A随着档位的不同,其VGS范围跨距到4V之上。随便拿K241换K192,可能其工作点已经在截至区了,当然不行了。

网友A:
很有可能你的2SK241是假货,真货是可以替代的。要注意引脚顺序,2个管子参数相近。用2SK439也可以。但是一定要行货才可以。仿的或假冒的肯定性能不行。如果用BF256A性能更好。

网友B(2019-04-12):
引用 网友A:
很有可能你的2SK241是假货,真货是可以替代的。要注意引脚顺序,2个管子参数相近。用2SK439也可以。但是一 ...

请教一下老师bf256可以零偏压直代零偏压192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老师bf256可以零偏压直代零偏压192吗?

可以的,但是电极要对,否则也无法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