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下,这个电源滤波器的接地能不能充当接地呢

楼主(2019-02-26):
如果家里没有安装地线,请问使用这个设备,中间的这个接地能否充电真正意义上的地线?

网友A:
家里没有安装地线,电源滤波器的接地就不存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家里没有安装地线,电源滤波器的接地就不存在。

没地线的话,滤波器效果也是打折扣了

网友:
接地第一要求是你家有接地线了

网友:
这不是真正的地线,只是个连接接口。

网友:
楼主没有搞清接地的概念,家用电器接地是需要真正的接入大地的,不然,漏电流不能导入大地是起不到保护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