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型号 HG2020 示波器图纸,有加分

楼主(2019-02-27):
辽宁
求个型号 HG2020 示波器图纸,有加分

楼主:
回答有加分。

网友:
应该不好找,你把照片传上来,故障现象描述清楚发到维修区看有没有人解答。

网友:
建议您到维修板块单独发帖

网友(2019-04-10):
同求,也有一台同样型号的机器行扫描半福压缩待修中

网友A:
这个不一定有多大的毛病,也许是电位器、波段开关等接触不良造成的,多扭扭也许会好的。

有同样的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一定有多大的毛病,也许是电位器、波段开关等接触不良造成的,多扭扭也许会好的。

有同样的一台

好了,负电压滤波电容开焊了。

楼主:
示波管没老化,亮度够高。聚焦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