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V的良明曲线锯怎么样改成用220V的呢

楼主(2019-02-27):
朋友给的,看铭牌上是110V的电压,不敢直插,不知道怎么样可以改成可以用220V电压的呢?用变压器太笨重了。

网友:
串个电扇调速器试试

网友:
可以用双向可控硅搭一个简单的交流调压电路。

网友:
如果是串激式马达,是可以直流供电的

网友A:
我也有一把110V曲线锯,是插到220V上就用,不会坏的。但注意速度调节不能全开。

网友(2019-04-14):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把110V曲线锯,是插到220V上就用,不会坏的。但注意速度调节不能全开。

好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