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V6 电路问题请教

楼主(2019-02-27):
如图所示 电路  问题如下:

           1: 6V6屏流 50ma  已经超过45ma 的上限, 是否应该调整阴极电阻的大小,降低屏流

           2: 电路中电源部分 220欧姆上压降15V ,电流为68ma,如按照图所表示,50ma 分去6V6屏流, 剩下的18ma 和后面的10K 电阻通过电流对应不

                  到一起。这个标示值是否有问题?

           3: 次级高压 如用250V或者 280V 6Z4整流 电源电阻部分应该如何调整,去满足电路要求?

            谢谢各位

网友:
流过阴极的电流中包含屏极电流和帘栅极电流。流过10k电阻的电流约为6mA,包括帘栅极电流和推动管12AX7的屏流。

网友:
6V6阴极电阻改用300欧,电源上的220欧适当加大降低供电电压到250V。

网友:
阴极电阻用三个1/2W,1K的电阻并联去替换一下试试。

网友:
都说的正确,去改下嘛

网友A:
《电真空器件手册》,303页,6P6P。阴极放射电路≥100mA  。这才是 电流极限。

手册中 是“基本数据”,是测试标准,不能当做应用参数直接构成电路,更不是极限限制。最大限制,都是后面单独列出。

楼主要是装单声道的,用个6Z4凑合。我估计你没考虑的双声道,电流值同理,你只看单声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真空器件手册》,303页,6P6P。阴极放射电路≥100mA  。这才是 电流极限。

手册中 是“基本数据”, ...

感谢海版回复

双声道是用2只6Z4 分别整流,最大屏流若是100ma,那图上标注的就是完全合理的应用范围了。看来得把管子参数再好好研究一下。

网友:
如图标示阴极如果是电流50mA是正确的,因为里面还含有5mA左右的帘栅极电流,减掉刚好是45mA。

网友:
电路上的参数应该没有超过合理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