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大家帮我看下这个铁芯

楼主(2019-02-27):
这个铁芯是上海144的电源变压器的,烧了让我拆了,这个铁芯如果重绕做6N2推6P1功率够不够?大揩能有多少W?如果可以那位老师给个数据谢谢

网友A:
不可以,最小6p1双声道不低86*40铁芯 芯宽28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最小6p1双声道不低86*40铁芯 芯宽28MM

如果用这个变压器拆了应该可以吧,叠厚6CM舌宽2.3的铁芯宽度是7.5的搞不懂这是什么标准的!

网友A:
听你铁芯23还是小了点

网友B:
第二个铁芯,这种很多是焊死的,拆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你铁芯23还是小了点

照做变压器软件算的可以达到97W怎么会不能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二个铁芯,这种很多是焊死的,拆不开!

没有看到焊的地方,就是没有孔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第二个铁芯,这种很多是焊死的,拆不开!

另找呀,电源变压器大得小不得,特别热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找呀,电源变压器大得小不得,特别热天。

环牛到是好找,方牛不怎么好找除非单买铁芯

网友:
引用 楼主:
环牛到是好找,方牛不怎么好找除非单买铁芯

环牛更好,只是与输出变压器不配型影响美观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看到焊的地方,就是没有孔

这种一般是日本组合音响上的,铁芯内侧有两条焊缝,焊接比对插效率高多了!节省成本

网友:
铁芯是用大不用小。

网友:
        144只是一个6P1,做单端是两个6P1,铁芯小,换大的铁芯吧,这个留着做个输出变压器还可以,费一次事,还是做个宽松的牛比较好。

楼主:
看来还是找个合适的铁芯绕吧,不想买成品还是自己学着绕个吧。

网友:
6P1 三极管接法的话,铁芯足够啦。

网友:
焊接的不好拆,也不太好复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最小6p1双声道不低86*40铁芯 芯宽28MM

我想用86*55有120W做6N2推6P1有变压器数据吗谢谢

网友C:
23*66铁心可以用,功率足够。焊死的铁心,用穿绕法,就是麻烦,我前几天就穿绕了一个变压器。梭子要用两个塑料片把漆包线绕在两个塑料片中间,避免多次穿绕损伤漆包线。

网友D:
上海144电源变压器绕制数据如下,虽然增加叠厚,加粗线径,可以提高功率,但窗口可能容纳不下,另外6P1三极接法输出功率不足1W: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海144电源变压器绕制数据如下,虽然增加叠厚,加粗线径,可以提高功率,但窗口可能容纳不下,另外6P1三极 ...

谢谢白版,我现在找到了EI86的Z11拆机片做,6N2推6P1*2是做28*50还是做28*55的好呢能不能直接帮我算个数据,书和质料也都看了些那些工式真的看不懂,初一才上一半就不上了,白老师这本书对初学者会不会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C:
23*66铁心可以用,功率足够。焊死的铁心,用穿绕法,就是麻烦,我前几天就穿绕了一个变压器。梭子要用两个 ...

这种绕法太有技术含量,估计我搞不来!

网友D:
Z11硅钢片磁通密度可以达到14000高斯,28X40铁芯足够100W了。每伏3.2匝,初级220V0.47mm漆包线绕700匝,6.3V2A1.0mm漆包线绕21匝两组。次级250V150mA,0.28mm漆包线绕820匝,该数据适合晶体管与5Y3桥式整流,如果用晶体管桥式整流CLC滤波,滤波电容100微法,230V即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Z11硅钢片磁通密度可以达到14000高斯,28X40铁芯足够100W了。每伏3.2匝,初级220V0.47mm漆包线绕700匝,6.3 ...

白老师谢谢 我这是拆机的片子28*40对功率有没有降低这一说

网友D:
铁芯截面积计算公式为S≥K√P,Z11片磁通密度可取14000高斯,K=1,2.8x4=11.36,实际截面积为11.36x0.9=10.22,其功率可以达到104W。理论上舌宽=叠厚时用线最少,但占空比较小,因此一般取舌宽:叠厚为1:1.5左右,叠厚过大,占空比较大可能绕不下,最大取1:2。如果用28X50,实际截面积12.6,功率150W,供6P3P也够了。次级高压电流取200mA,增加一个5V3A绕组供5U4整流管灯丝。每伏匝数=450000/14000X12.6=2.6匝/V。线径Φ=0.7√I。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种绕法太有技术含量,估计我搞不来!

绕变压器没有技术含量,只是熟练而已。在绕的过程中,会出现不少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也是学习的过程。不绕变压器,永远是纸上谈兵,。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铁芯截面积计算公式为S≥K√P,Z11片磁通密度可取14000高斯,K=1,2.8x4=11.36,实际截面积为11.36x0.9=10. ...

白版白老师的回答真详细,谢谢。就照你的数据绕了对我们初学者太有帮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绕变压器没有技术含量,只是熟练而已。在绕的过程中,会出现不少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也是学习的过程。 ...

谢谢版主的回答,就快动工了到时不懂的在问你们,定的层间纸还没有到,这二天准备下漆包线。

网友D:
引用 楼主:
白版白老师的回答真详细,谢谢。就照你的数据绕了对我们初学者太有帮助了。

28X40铁芯数据次级一个绕组用于晶体管、电子管桥式整流,初级可以加绕62匝为 240V抽头。6.3V可以用0.72mm漆包线绕一组1A的,中心抽头供6N2使用。如果使用28x50硅钢片,初级用0.47mm(均为铜芯直径加漆皮为0.52mm)绕560匝,加绕48匝为240V抽头,次级250VX2,0.31mm漆包线绕2X665匝,适合5U4、5Z3P全波整流CLC滤波。6.3V2A灯丝绕组用1.0mm漆包线绕17匝,5V3A绕组用1.25mm漆包线绕14匝。

楼主:
引用 网友D:
28X40铁芯数据次级一个绕组用于晶体管、电子管桥式整流,初级可以加绕62匝为 240V抽头。6.3V可以用0.72 ...

你好白老师你说的那个用28*50的6.3V2A的只要一组了吗,不用二组了吗?是不是和这个一样了迷糊了不好意思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