瞎猫碰死耗子的修理一块液晶电视电源板

楼主(2019-02-27):
过年的时候家里这台HKC的46寸电视突然三无了,插电源待机LED不亮,估计电源板挂了,于是拆电视,拿出这块板子。
老规矩,先串灯泡保护,通电灯泡一闪即灭,看来高压电容和初级整理桥问题不大,5VSB无输出,于是断电拔插头,测了下大电容,发现300V还在。
本人电源方面是个新手,最近刚学习了点理论知识,觉得300V直流不消失,估计是PWM IC没启动,所以电压泄放不掉,于是给电容放电后翻过来板子看走线,这板子的待机电源控制IC是一个6脚的小贴片,放大镜看,丝印是73FXX,感觉像是OB2273?
外观正常也看不出好坏,于是不管了,决定把板子上所有MOS开关管和二极管先测一遍,这一次发现了一个问题,12V输出这一路的两只并联肖特基貌似挂了,拆下来发现是其中一只击穿了。
拆下来的二极管型号是SB5150,5A,150V肖特基,这种封装150V耐压的肖特基很少见,家里这么大个头的高速整流管只有HER303,电流貌似不够,翻遍家里的备件垃圾堆也找不着,想想原电路两只并联,应该只用一只试机也没事,于是装上那只好的通电,5VSB有了
推测这一路整理管挂掉等于短路了,直接导致PWM IC保护了于是无输出。
5V待机这一路貌似是修好了,也不知道其他还有没故障,等网上买的SB5150到了换上准备上机试了。

网友:
现在就可以试了啊!不是找到故障了并更换了吗?

网友:
我碰到过的直接看到电容烧了,更换完事。

网友:
我修好的一个电源板,是5V的滤波电容性能下降了,拆下用万用表量有冲放电的,换了个16V2200UF的电容就好了,

楼主:
可是我觉得奇怪的就是,只输出12V,为什么要选择150V耐压的肖特基,不但贵,而且Vf也比60V的同系列整流管高的多啊,难道是这个电路有什么特殊要求?看起来是个普通的单管反激拓扑。

网友A:
DC12V的主要负载是不是需要功率不小?
我原来修显示器时候,用TOP220封装的肖特基管来替换原来的器件,加上铝散热器,更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DC12V的主要负载是不是需要功率不小?
我原来修显示器时候,用TOP220封装的肖特基管来替换原来的器件,加 ...

这个想法我也有过,手里有2个MBR20200,电流电压都够,可是最后发现空间和管脚长度很难改,散热器加了之后没有地方固定,所以还是放弃了,淘宝买了两只新的换掉。话说现在淘宝真是方便,3块钱10个还包邮。

网友B:
3块钱10个还包邮。不知道质量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3块钱10个还包邮。不知道质量怎么样

看起来还行,最近没时间试机,已经装上了。
这种估计就是卖家赚个好评用的,邮费是亏的。

楼主:
今天终于有时间去把电源板子换上去试机了,果然通电OK,电视机满血复活,开心。

网友C:
单管上机应该没问题,不要长时间开机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管上机应该没问题,不要长时间开机就行了。

已经用新买的同一批次的管子换掉了,本想换个3脚的TO220的,空间不合适就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