尝试用5V手机充电头驱动12V风扇调速

楼主(2019-02-27):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逍遥客和bg1trk加分鼓励,还请指点一二。

好创意!!!
5V供电的系统,用了您这个点子就不用再另设一个12V风扇电源了,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边有几个地方值得关注和探讨:
1. PWM占空比突然增大较多时,输出电压会有较大过冲和两三个振铃。最 ...

8050、8550,用一对三极管加一级图腾柱驱动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昨天用9014/9015图腾柱仿真了一下,高低电平切换瞬间有同时导通的情况。

上管加一个Rc,限制一下电流,是否可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昨天用9014/9015图腾柱仿真了一下,高低电平切换瞬间有同时导通的情况。

这个问题是不可避免的,所以需要在电平切换的时候加一点延迟,比如用逻辑非电路实现。

对单片机而言可以用更多 IO 实现、软件加延迟,不过这显然不是你想要的。

常见的做法是对图腾柱的演化如下,通过对电阻的选值尽量减小电路自身耗电

同时保持足够强驱动能力(驱动相当于栅容 100n 摸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才看了一下,PWM波形失真的一部分原因是光耦PC817速度不够。因为multisim没有PC817,是用PS2501-1代替 ...

其实我还想问了,你用光耦干嘛,有什么必须使用它的原因吗,你的电路又不隔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光耦速度不够的因素,您做风扇调速时用的什么光耦?

就是用的817,当初做开关电源时买了一大堆,顺手就用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尝试单片机和风扇用不同的电源,以免日后使用AD/DA等功能时受到风扇PWM的干扰,顺便练练手。

那么你的设计是不合理的,我没看到你的波波参数,但你提到 PWM 频率 20kHZ,那么以此为基础分析。

你选择的 PC817,和 TLP521、PS2501 都差不多,属于 tR、tF 在 10us 尺度的低速光耦,你可以自己仿真一下基本传输电路(可以输出加一个施密特整形,这个很多单施密特卖的,比如 74xx1G14)就知道了: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20kHZ 波形,周期是 50us,假设其占空比 20%,说明高电平时间只有 10us...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光耦还没来得及 tR 或 tF 完成,这个波形就过去了....你觉得这样的光耦怎么正确传递你的 PWM 波形?

所以如果你要隔离传输 20kHZ 的 PWM,怎么都得 --- 考虑到周期 50us,起码影响不大于 1% 吧,就是 500ns 吧,这还是建立在占空比得大于 1% 更多的情况。所以,一个高速光耦是必须的,比如 6N137。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就是用的817,当初做开关电源时买了一大堆,顺手就用上了。

对于哪怕是 20kHZ PWM 信号,817 一类低速光耦也是不行的。

哪怕占空比才 20%(或 80%),误差已经非常大

<20% 或 >80%,压根传不过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于哪怕是 20kHZ PWM 信号,817 一类低速光耦也是不行的。

我用的频率是-----50Hz
频率偏低,风扇启动时仔细听能听到嗡嗡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初我用2KHz驱动,转速低时嗡嗡声都很明显。

图片是电子负载的截图,与电源的设置几乎相同,只不过初始转速设成了0。三只8*8的风扇耗电太大,所有设备要是一起启动,能把配的那个小功率开关电源板拉保护了。
电源用的程序,初始占空比设在50%,让两只CPU风扇能顺利启动,程序的大循环里再根据温度改变占空比。风扇启动时能听到明显的嗡嗡声,转起来以后几乎就没声音了。

这个频率太低,回头把频率刷高点,看看光耦的表显如何,817估计够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