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怎样去除超压保护

楼主(2019-02-28):
手头有个电源,做工还可以打算做个可调电源,电源调节范围46-52V,超过52V高压保护,怎样去除高压保护呢?
tl494控制,电路比较复杂,摸索着画了一个草图,不知道是不是保护电路,还得请教大家

楼主:
图中左边是电源输出正极,两个三极管是a1015,一个bt169d可控硅,两个tl431

网友:
这恐怕是集成芯片的设定吧。

网友A:
LM339+494嘛?过压一般找稳压管,拆,从+电压上找电阻连着稳压管然后进芯片控制死区 494 第4脚
过压保护4测下4脚是不是高电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M339+494嘛?过压一般找稳压管,拆,从+电压上找电阻连着稳压管然后进芯片控制死区 494 第4脚
过压保护4 ...

谢谢朋友解答!图中有一个稳压管,是起超压保护作用吗?还有电源指示灯接那里是什么原理,有点搞不懂

楼主:
图中稳压管极性画反了,改变稳压管之前431对地取样电阻可以改变超压保护电压,问题解决,谢谢大家

网友B:
过压保护一般是运放和稳压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过压保护一般是运放和稳压二极管

已经搞定电压电流可调,电压0-100V,电流0-30A,总功率控制住1000W以内应该没问题,现在就差一个机箱了,淘了一个高度不够白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