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可以用钕铁硼磁铁,给外磁式喇叭充磁

楼主(2019-02-28):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用充磁机给喇叭充磁可以吗?

网友:
应该找个指南针放在离扬声器一定距离的位置上,看充磁前后偏转角度变化的差别有多大。

网友:
过几天再看怎么样。小时候玩磁铁,发现把两块磁铁弄一块儿乱弄一通,好像是相斥状态下来回接近离开,左右错开相搓,记不清了,磁力能增强,过两天又复原了。

网友:
磁铁太强了   也会影响音质吧   想一下     磁铁强了   线圈瞬间移动的位置就可能比原来大

网友:
粘上个磁铁得看能不能作用于内磁路,只要能加强内磁路肯定有作用,喇叭磁体大,磁隙小,就能提供更高的灵敏度。那个时候电池式电子管输出功率较小,所以曾生产过五寸的高灵敏度扬声器,标定功率只有0.1瓦。

网友A:
直接粘一块强磁铁上去应该可以。有一些双磁喇叭就是这样的。至于磁铁的极性,不用管它,只要相吸就是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粘一块强磁铁上去应该可以。有一些双磁喇叭就是这样的。至于磁铁的极性,不用管它,只要相吸就是对的。

双磁喇叭是相斥的。

网友:
磁铁我都不敢玩了。  去年刚花不少钱买了块自动机械手表。办公桌上摆着个磁悬浮地球仪, 有一天脑残把地球从架子中拿出来,其实就是一块大磁铁,把它就贴手表上了,手表就停了,又把它拿下来,手表又走了,再贴上,再拿下。。。。反复了几次。悲剧了,表越走越快,最后企图恢复,又把地球仪的另一面去贴手表。结果表停了,  就永远停了,无论怎样摇晃也不会走了。。。。于是表烂了。

网友:
磁铁加自动手表,厉害,修表用的是无感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