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WA NSX707 音响维修和升级。(实况)

楼主(2019-02-28):
AIWA NSX 707 桌面音响

大约1994年购买,花了6000大洋,还是“私货”。10余年没用了,所有功能全部退化。

计划慢慢修复,并增加新的放音方式:USB,蓝牙等。

全程实况转播,本人不敢说是老手,至少不是绝对新手。欢迎高人指导。

成败与否未知,每天做一点.(不好意思,还有正经的工作要做哈)

欢迎高人指导,共愉同乐。

目录:

《暂空》

一. 全面体检

该机外观尚好,各种显示还能亮,音箱完好,天线保存完好(FM 和AM)。遥控器失踪了!

存在问题:

1. 无声,几乎无法使用。

2. 收音头+功放头: 功放貌似正常,收音头接收无法接收AM、FM信号。

3. CD+TAPE头:CD头内碟片卡死,无法出仓,也无法播放;TAPE无法播放。

4. 大多数面板控制键“窜键”,真一个乱字了得。

5. 外壳灰尘多,黑塑料面板出现发白情况。

6. 其他问题未知,走一步看一步吧。

看来不是一天两天能搞定的。

今天收工!

补充内容 (2019-3-1 13:08):
TAPE头维修最新进展,见8楼

补充内容 (2019-3-1 19:55):
TAPE功能完全恢复,见10楼

补充内容 (2019-3-2 17:13):
TAPE完工, CD开修,见14楼

补充内容 (2019-3-5 22:08):
CD头完工,见17楼

补充内容 (2019-3-7 13:27):
收音头修理开工,见18楼

补充内容 (2019-3-8 12:00):
收音头维修遇见麻烦了,见19楼

补充内容 (2019-3-15 01:16):
收音头维修圆满完工,见25楼

补充内容 (2019-3-19 13:17):
窜键修复开工,顺便彻底清洗。见28楼

网友:
看后期工程

楼主:
二. TAPE头维修

TAPE 主电路板(图, 无法上传图片,待管理员答复和解决?

TAPE机头(图,无法上传图片,待管理员答复和解决?

皮带损坏两条(已经融化,晕);橡皮筋代替。替换后,
        1. DECK-1:基本可以正常放音,速度好像有问题,自动回放不流畅,快进,快退不流畅
        2. DECK-2:反复自动做磁头压下动作(aiwa是倒置tape机芯,磁头动作应为上抬),不能固定。几个轻触开关也被反复触发。

       (疑:齿轮相对位置有问题,解决方案:查aiwa 齿轮安装相关资料

倒杯茶,放一盘老磁带(刘文正的,够老吧),关上灯,静静地听,不管手头是否还有项目要做,也不管股票是涨是跌,只是静静地听,哦忘了还该点一支烟。。。。

云雾之中,音质的确不错。

补充内容 (2019-3-1 13:08):
后续见 8楼

网友:
引用 楼主:
二. TAPE头维修

TAPE 主电路板(图, 无法上传图片,待管理员答复和解决?)

我试了几个浏览器,QQ浏览器才可以发图

网友:
楼主手艺不错,坐等后续工作汇报

网友:
期待楼主新作,老玩意儿新情怀,不求结果只求过程的快乐

楼主:
二,TAPE 维修(2)

搞到了TAPE机械安装图:(还是不能上 传图片,显示I/o错误,郁闷ing)

(以后补充)

按照TAPE机械安装图的暗示,重新调整,齿轮咬合关系。调整图中 32, 33, 34 组件关系。

调整后故障依旧,奇怪了。。。。)

重新检查,发现DECK1和DECK2的SOL ASSY(电磁吸拉总成)的状态完全不一样。正常一边能够轻松吸合,不正常一边基本是锁死的
难道是有意这样设计的?

反复阅读aiwa电路手册,自己判断两边应为一样的设计。

拆下DECK2 的SOL ASSY,测量电阻为无穷大,(对应的DECK1 SOL ASSY电阻为27ohm),判断SOL ASSY绕线断路
手动推杆,需要很大的力量。拆解推杆,发现其与孔洞间的阻尼很大
两者有共同的原因: SOL ASSY吸合动作时间过长,SOL线圈发热,导致其绕线烧毁,并且带来温升,导致SOL的孔洞变形,进而使得推拉杆阻力变大。

查万能的百度,淘宝,还有aiwa电路手册,不能确定SOL ASSY的型号,麻烦。

自己修吧,反正就是一个线圈+金属棒。

拆解线圈,真找到了线圈断点,粗暴地连接上(损失的匝数可以忽略,漆包线本来就是隔离的,呵呵);重新绕回;
将推拉棒进行打磨处理,减小其半径,同时清理,润滑孔洞。使得与正常的SOL 推拉阻力接近。

装回,试机,DECK 2 可以正常走带、快进、快退了。hehe

问题又来了,DECK 2 放音出现啸叫声,还有新问题!!!

改天在弄吧!

还是不能发图,QQ浏览器 也用了,但是连连接帖子网页都出现问题了。故而,有真相无图。

补充内容 (2019-3-1 15:52):
终于可以上图了,见9楼

楼主:
TAPE机械安装图

tape机头

TAPE 机头

TAPE 机头

SOL ASSY 测试阻力

阻力过大

阻力过大

SOL ASSY 拆解

拆解

拆解

SOL ASSY 修复

修复

修复

SOL ASSY 重新组装

重新组装

重新组装

楼主:
二,TAPE 维修(3)

1. 心有不甘,破例再战。“啸叫”问题解决。 其原因是磁头连线断掉。到至磁头拾音放大器输入开路,干扰信号耦合入拾音放大器被放大所致。相关原理图见下:(这里做个检讨,拆修时不小心,导致问题增加,老错误,但还是在犯。不知道该不该)。

2. 还犯了个错误,把一个小弹簧搞丢了。手头也没相同的,只好再用橡皮筋替代,见下图(

3. SOL 损坏,导致机头不断动作的原因:

当SOL处于吸拉状态,为STOP状态(此时齿轮组定位在STOP状态);当强行进行播放时,机器试图进行运转,但很快又被限定为停止状态。故而会出现反复动作。 这个机芯设计的还是比较巧妙和精致的。佩服佩服。

-------------------------------------------------------------------------------------------
-------------------------------------------------------------------------------------------
至此,TAPE功能完全正常了。

------------------------------------------------------------------------------------------
存在问题:

1. 播放速度偏高,且两个DECK不一致。

2. 播放同样的磁带,两个DECK的音量不一致。

3.“窜键”问题还是存在的。

后续工作:

1. 先做清洗电路板和机箱内部;
2. 调整放带速度;
3. 调整磁头的位置。

窜键问题先放一放,最后一起解决。

楼主:
二,TAPE 维修(4)

转速调整,磁头调整。

麻烦,调整需要 标准 ”测试带“。 有示波器也无法测,可惜示波器又用不成了

暂停,想对策,,,

也请各位高手指点。。。。,拜托了!

网友A:
1994年花了6000大洋,楼主真是有钱人啊

楼主:
1994年花了6000大洋,楼主真是有钱人啊

也曾年少轻狂时,更有无知坑爹处。

修着修着也有楼上的感觉。

反思当今,对儿子的坑爹之处也多了一份谅解。

楼主:
二,TAPE 维修(5)

暴力盲调,主观感觉带速、音质、灵敏度正常了。找了台好的录音机比较的。

暂未装回,还要修CD头。

三,CD头维修(1)

现状:

1.拆机后检查,进仓、出仓、换碟(3 碟的)、碟片拾取都正常。

2.主轴马达未见转动;激光头被挡住,不知道是否发光;循迹电机貌似在动,因为光头再轻微地径向移动;

3.检查主轴马达和循迹电机的电阻,都有且一样。(能否说明,电机尚好?)

麻烦了, 不敢轻易拆解。CD头的精度要求高,想先听听各位大佬的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1994年花了6000大洋,楼主真是有钱人啊

惭愧,那时是在坑爹。

楼主:
三,CD头维修(2)

CD 主轴电机,通3V电压可以转动,电机正常。
测量激光头的电阻,A: 150K,∞,B: 39K,∞
限流电阻,设定为0ohm,疑惑,难道送修过,被人调成这样?

参考1: “良好的激光二极管正向电阻约为15k-25k,反向电阻呈现无穷大;而老化的激光二极管正向电阻为50k以上,反向电阻约为700k~900k左右。”
参考2: “电阻法:将激光头上的保护点短路,并将工作台接地,测激光发射二极管的正反向电阻。正常情况下正向电阻为18k-36k,反向电阻为∞,否则说明激光管老化或性能不良。”
参考3: “一台星河VCD一Ⅲ型VCD机,不读碟,屏显“NO DISC”。       检查激光头的供电电压正常,FOK信号也正常,初步判断激光头有故障。检查激光管两引脚与公共端的正反向电阻,发现正向电阻为180k,反向电阻为∞,说明激光管老化,试用平头P型激光管更换并调试后,故障排除。“

邮购KSS-210A激光头,20元。

等待ing

楼主:
三、CD头维修(3)

购买的激光头终于到货了。换上后,正如有人说的:“满血复活”了。

旧激光头

新激光头

不过,装回的过程却有小小的不顺。机械部分基本没拆,但对位置较敏感。(疑惑中)。

各种传动总有点感觉涩,计划高点润滑油(膏),涂上

CD “满血复活”

可以转入收音头了修复了。

楼主:
四、收音头维修(1)

故障现象:

1. AM只能收一个台;

2. FM自动收台锁不住,手动调台接收效果极差,噪音大。更无立体声输出。

难办啊。

楼主:
四、收音头维修(2)

感觉开始了痛苦的征程。。。。。。

1. 发现CRB456F15引脚断裂,更换接入后测试LA1831数据

LA1831测试数据,依旧存在问题。 整体功能问题情况不变。

2. 按照Aiwa手册测试要求

(1). (set 1603KHz)tp5: 2000KHz(示波器)(比较接近,但频率稳定性不能达到原设计要求
(2). (set 531KHz)   tp1:1.0V(示波器&万用表)(比较接近)
(3).   (set108MHz) tp1:4.3V (示波器&万用表)(要求:9.4V,差距较大

非常迷茫。。。。

3. 排查12V内部供电。

针对问题  “( set108MHz) tp1:4.3V (示波器&万用表)(要求:9.4V,差距较大)

构思检测思路:

整体电路

居然有板内二级供电电路,晕

好吧,先把9.5V内部供电是否实现,查清楚。

休息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四、收音头维修(2)

感觉开始了痛苦的征程。。。。。。

又看了看。

日日本人哦。

输出有9.5V左右,电容用10V 耐压。这种设计能做的出来? 还是做的“寿命控制”

有空测测看。。。。

网友:
有两个同系列的 750G和707 目前卡座部分损坏 750G磁带取不出来 707录音卡电磁铁问题不开仓 放音仓 磁头不归位
个人比较 爱华的卡座部分 比其他 先锋 建伍 索尼电控差很多
其次是爱华的按键质量不行 同期建伍 先锋用的是欧姆龙 防尘 防水按键

网友:
楼主水平真高,值得学习了,爱华的机器估计都是通病,期待能全部修好让老机恢复青春,也让机友对老机重获新生充满信心,不然这些代表一个时期的家电产品将煙没在历史的记忆中。

楼主:
怀恋多于其他,怀恋自己曾经的青春而已,也感激父母之恩。

现在看来707的技术已近落伍了好几代, 发展真快啊。

楼主:
四、收音头维修(3)

中周我没调过(不敢调,越调越麻烦),也应该没送修过。

只换了晶振(465K的),

1. 前期判断,供电有问题:

5V,12V, 9.5V各回路供电已近检查了,没有大的问题,都在误差之内;

2. 10.7 MHz晶振(PLL用)
10.7MHz 晶振,幅度感觉小了只有Vp-p :5mV,频率基本是对的(20M 虚拟示波器测的,频率稳定性,和相位稳定性都较差,不知道是不是仪器的原因);找了一个10.7M换上,幅度还是一样。 难道本就应该是这么大? 还是La1831 或PLL坏了,换集成块,我不敢想,实在不行再说吧。

3. 回头检查AM可以收到的唯一电台的频率,显示为639KHz, 与正常收音机(包括车载机)对比是一样的。说明AM 调谐没有漂移。但其他中周是否有问题,不好说。

4. 高放是否存在问题? 现在我个人猜测。

5. 电容老化,晕哦,要查死人的。先放一放吧。

楼主:
四、收音头维修(4)

今日难得有空,继续试试吧。

前几日发帖求助,多谢朋友们的建议。综合朋友的建议,结合我已查过的内容。重新做了处理。

原则由简到难:

(1) 因为是老机器,重点检查和处理了天线的接口。喷“复活剂”,用小镊子缠上镜头纸将接触点经可能清理干净,保证天线确实连接上。

处理后,主观感觉有一点效果,但总体情况依旧。难道又回到老路上了。

(2)幸好看了一篇PPT,是国内一个品牌的音响系统的设计报告,用的正好是la1831和la7128,搞清了各种信号的走向,信号的大小频率。
顿时信心倍增。

先看AM (有一个台可以收到),沿着信号路径进行查看,包括本机振荡。频率都是正确的。(顿时,又满然了)。

(3)索性再按Aiwa给的标准手册,进行检测。上次检测,只是测了数据,没有进行调整。这回破釜沉舟,调吧。中周调乱了就乱了。

(3-1)1602KHZ下,tp5 调到:2056KHz
(3-2)531KHz 下  ,tp1(即变容管们的调谐电压)调到1.10 (原测试值为1.02)
(3-3)108MH下,tp1 调到 9.4 (左右,没有稳定值,估计是PLL在干扰)
   调整后,AM可收的电台数量明显增加。
(3-4)调L501, IP-out测试点450KHz
  AM 收音状况明显改善。
(3-5) 转而试试FM,可以锁住更多的电台,但噪音太大,电台声基本被淹没。大胆第调高频放大的部分的磁芯、电容。这里只能靠主观感觉。
突然,像一扇大门打开了似的,FM 完全正常了。音质非常清晰,立体声也出来了。

连续转了几个FM 台,效果都是非常好。

看来,收音头完全恢复了

故障事后分析:

该机器有20年以上的机龄;主要问题是:(1)456陶瓷滤波器管脚脱落(断裂)(2)天线接口金属件氧化,导致接触不好(阻抗变化)(3)器件老化导致参数漂移,(如果该机以前没有送修,中周没有被认为改变的情况下)。

经验和教训总结

1. 检测的先后次序有不恰当的地方,如天线倒是接上了,但没有想到表面上接上了,实际上可能接触不良。(一直没检查天线)

2. 胆子还是小了点。对中周始终有敬畏的情绪。(以前被中周搞伤了心,在业余条件下,多少有点赌的成分)。结果还是通过调中周解决了问题。

3. 正因为为了回避中周,所以把更多精力放在元器件损坏方面的检查,也有走弯路的情况。

=============================================================================
剩下的就是“窜键”修复,无外乎拆解,清洗,实在不行更换“轻触按键”。这只是时间的问题了。

还是想进行简单的改造,装个“蓝牙、USB解码播放器” ,电路不是问题,

主要问题是:如何和原机的“功能不冲突,且保证原机功能没任何损失”,如何复用“原机的按键”,如何利用或改造“显示”

网友:
引用 楼主:
四、收音头维修(4)

今日难得有空,继续试试吧。

折腾一番 也是乐趣 恭喜恭喜!!

网友:
手艺不错,胆大心细

楼主:
五,窜键修复(1)

1.万能的复合清洗剂,没能起作用。

2. 邮购 “按键”,100颗, 9元包邮。

3. 等了三天,慢慢地抽空洗板子。能见水都用超声波清洗(洗眼镜的超声波清洗机,家用)

4. 昨晚,按键到货,把收音+功放的按钮全换了。还没完全装回,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这个要时间慢慢的来,这是维修者典型的思路很有代表性。

楼主:
五,窜键修复(2)

1. 把CD的按键也换了。

2. 突然发现该机是1982生产的,我的妈呀,我当年可能买的是二手货。37年高龄

网友(2019-07-13):
感觉中周里面的电容还是要换,要不过一段时间就又不行了,1831的电路只要换俩电容就行,楼主有空还是换了吧

网友:
看帖为学习回帖是美德

网友:
引用 楼主:
五,窜键修复(2)

1. 把CD的按键也换了。

什么地方显示1982年生产的呢?
不大可能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四、收音头维修(4)

今日难得有空,继续试试吧。

蓝牙改造建议:
1、不损坏外观,仅仅断开AUX输入端切入;这样在磁带、CD、收音机状态都没有影响;
2、选用蓝牙4.2版本以上的控制,保证无损播放,比如CSR8645;
3、直接使用AUX选择键;
4、在蓝牙无信号的时候,自动切换到AUX,不妨碍之前的AUX输入;
5、蓝牙板一般的控制电压为6~30V,就近在某个位置取电即可。
加装USB建议:
加USB的话,那么需要破坏外观,增加插口位置,这个是比较纠结的地方,一般的想法是修旧如旧,起码是外观看不出来,USB舍弃也无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机壳里面有像老式水表一样的几个圆圈,有箭头显示~

正常来说,这应该是九十年代设计生产的产品吧?

网友:
爱华机芯的电磁铁 故障率也是特别高的 有三套爱华707 750G都是电磁铁故障 相比之下建伍先锋都没有这种现象 最多是皮带液化

网友:
这么老的机器楼主花心思了!
另83年应该还没CD吧!

网友(2020-03-13):
加USB的话,那么需要破坏外观,增加插口位置,这个是比较纠结的地方,一般的想法是修旧如旧,起码是外观看不出来,USB舍弃也无妨。---------可以加装机器背面

网友:
我60元刚收了台D737,其低音效果还可以。也是CD和卡带不行。没精力搞了,就用AUX接个手机听听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