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卡座TC-WR950放音转速过快变调求助

楼主(2019-02-28):
是lOOV的双卡座,A卡正常放音突然变调,B卡正常,测量A卡播放磁带状态下马达供电电压仅6V,而B卡是12V,把A卡机芯接到B卡排线故障依旧,考虑是A卡机芯故障,但这种在正常播放中突然出现故障,机械错位可能不大,电气部分机芯上只有几个电阻,继电器是有动作的。此机是日本本土机,找不到有关资料,求教坛中高手了,谢谢!

网友:
马达供电6伏肯定有问题,也许电机内部电刷短路了。

网友:
A卡电机里的调速电路看看有无问题

楼主:
谢谢指教!该电机型号MMA-6B2LWF,某宝搜索不到,也拆不开电机后盖,可以用什么电机代换呢?12V,4接线。

楼主:
己确认是电机损坏,拆开电机小电路板,焊下一枚接+电输入的贴片标示470k小元件阻值为零,但不知道该元件是电阻还是电容。电阻坏了多为烧断阻值无限大才对,如是电容击穿则有可能,但标示为470k,容量是0.47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己确认是电机损坏,拆开电机小电路板,焊下一枚接+电输入的贴片标示470k小元件阻值为零,但不知道该元件是 ...

我在另一论坛给了你回复......假如是电感,阻值相对为0正常。

楼主:
坏电机无法修复,淘了个折机个双速电机,接上后转速飞快,电机内及线路板找不到调速微调电阻,请教有何解决办法,另外求这机的电路图,谢谢!

楼主:
看来只有同型号的电机才能救这个卡座了

网友A:
电机调速电路可以修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调速电路可以修复的。

请教高手:是修复电机内调速电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坏电机无法修复,淘了个折机个双速电机,接上后转速飞快,电机内及线路板找不到调速微调电阻,请教有何解决 ...

可能你买来的电机转速与原配的不同或本身就有问题。拆机的质量无法保证,换我就买新的。
如果你有兴趣可以这么做:对调两电机内电路板看看是什么结果。你的机器调速电阻是在主板上吧?

网友B:
把电机拍照给我看下,我有不少索尼卡座机芯。对的上可以送给你。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高手:是修复电机内调速电路吗?

不是高手。电机内部电路是能修复的,拆开后盖就能拆下调速版。你这个电机是几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电机拍照给我看下,我有不少索尼卡座机芯。对的上可以送给你。

先行谢过了,索尼的卡座,松下的双速电机,直径34MM,对角安装锣孔25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高手。电机内部电路是能修复的,拆开后盖就能拆下调速版。你这个电机是几线的?

内部是这样,元件不多,但园型黑漆封装那片不知什么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