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夏普7474机子一边喇叭响

楼主(2019-03-01):
收了一台夏普7474收录机,一个喇叭响,一边没动静,最后我给它接响的那个声道上了!嘻嘻!我厉害不?不过还是郁闷啊,求教练指点指点是电路板问题还是平衡电位器问题?喇叭没事!

网友:
平衡应该没有事,到是音量值得看看,还有转换开关也得注意,最好用磁带,收音分别试机。另外找一盘防抹音完好的废旧磁带,通电状态下多次按录音键,听听无声的喇叭是否有声音,以判断录放音转换开关是否良好。否则就得开盖检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带收音机都是一边响,先看看电位器。

电位器最终能有啥事?谢谢

网友:
你这样接上另一个声道,虽然俩喇叭都响,但不是立体声。

网友:
电位器碳膜坏的概率大,去年修过一台就这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将电位器中间的2根线焊开,互换接一下,如果还是不响,功放IC烧了单边。

看来哥俩飞得喝点小酒不可了!这是我要的结论。

网友C:
楼主上个图看看。我都忘了夏普7474收录机的模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上个图看看。我都忘了夏普7474收录机的模样了~!

要是手机我能上图片的话,那我就太厉害了吧?不会弄,郁闷!

网友:
一边不响的时候就把喇叭接到另外一边
这样的“高手”修理师傅  遇到过不少了
有的修舞台功放也这样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