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下,HiFi的耦合电解电容真的不行了吗?

楼主(2019-03-01):
看80、90时年代,包括现在的一些国内和国外音响,里面耦合、反馈大多也是电解电容。但现在看凡挂上一点HiFi音响的都强调耦合的电容是威马、薄膜、纸介等一类的,对电解电容嗤之以鼻,*宝上的散件、板子也是推波助澜,仿佛电解电容除了大滤波无法代替,别的都可以放弃电解电容了。。。

大家觉得呢?

网友:
电解电容的在音频范围内的高频特性不好,薄膜、纸介就可以完全胜任。最明显的是分频器,一般的小音箱只用一个无极性电解,声音不通透发闷,你要是换个金属膜的上去,就算是木耳朵都可以感觉好很多。

网友A:
要是用上黑精钢的电解的话,我估计也没人说

网友:
电解电容器用做信号耦合,要求高的话真的不行,这是由它的物理结构给其电性能带来的瑕疵。

网友:
个人感觉差不多,又没仪器测试,咱们凡人会听得出来吗?电容再怎么好,对低频都会有影响的。高低频对人耳朵都有一个范围,超出这个范围,耳朵都听不到了有什么用?如果真的要求那么高的话,那就是双电源直接耦合,不通过电容电阻了。

网友:
十几万的测量这些功放和音箱设备的仪器,里面的耦合电容,是用电解的噢

网友B:
电解电容是有极性电容,正反向漏电流有较大差别,用在交流信号回路时,这种不平衡的漏电流与信号叠加在后极偏置电压上,随着信号正负半周的变化波动,影响后极放大器的偏置,造成正负半波的放大量不一致,导致信号失真,无极性电容不存在这个缺陷,所以讲究些的电路选用无极电容。

网友:
不要太迷信。只要电容不漏电都是好电容,走过来的人都知道那是骗人的把戏。除了他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外。

网友:
耦合电容的容量根据后级阻抗决定,阻抗高了就用容量小的,这就自然让小于1uF的容量排除了电解电容器,这也没什么可以奇怪的,更无须拔高到HiFi的所谓层次上来。

网友:
用无极的胆电解咋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解电容是有极性电容,正反向漏电流有较大差别,用在交流信号回路时,这种不平衡的漏电流与信号叠加在后极 ...

有极性电容可以用前后直流电压差来克服极性问题
耦合电容是用来隔阻直流分量的
前后直流电位不同,反向漏电流问题,可以解决在设计阶段
只是,电解电容容易坏

网友:
分布参数(电解电容的小型化导致内部的极板是卷绕的,这就造成了电感),寿命原因(电解电容怕热,密封不可能完全保证不漏,因此寿命不会太长)致使电解电容很少做耦合。其他的应该没什么了。不过话说回来,我用垃圾瓷片电容和电解电容装的功放也没听出来哪里不好听,可能是我未老先衰,耳朵要老化了吧?
不好意思开了个玩笑,我的意思只是:虽然其他电容比电解电容好一点,但不用过度迷信,必须按照实际情况选择不同的电容,否则一味追求高品质电容只能是增加不必要的成本

网友:
普通的电解电容1kHz时容量减半,差的还多。大多数人听力超10kHz,所以才有音频专用电容。无极性电容高频性能好,做音响好。

网友:
相同体积的交连电解电容。用耐压高。体积大的电容。声音可能要好些。

网友:
大电容滤波,现在有几百uF的mlcc

网友:
极性电容做耦合确实不好

网友:
还是要搞进口的那种好一些

网友C:
我用交流电桥测过,电解电容在100hz、1000hz时容量变化不大,但在10khz时容量明显下降(约20%)。
与电感的Q值对应,电容的D值代表了它的损耗(值越大损耗越大)。同样10uf电容在10khz下,CBB电容(聚丙烯薄膜电容)的D值为0.01以下,而电解电容为0.1~1之间,可见电解电容的高频性能挺差。
当然电解电容也有高频好的,但不一定就是“名牌”。比如国产的“chong”牌,它的性能就非常优秀,完全碾压那些所谓进口发烧品,但它只是多用于开关电源等高频设备中,音响里少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用上黑精钢的电解的话,我估计也没人说

黑精钢的电解也不适用耦合

网友:
现在自己做的功放声音好不好是用眼睛来看的!不是用耳朵听的!看有没有威马、日本大水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交流电桥测过,电解电容在100hz、1000hz时容量变化不大,但在10khz时容量明显下降(约20%)。
与电感 ...

好多进口发烧品本身就是国人造的假货!!

网友:
除非要求容量比较大,否则耦合电容还是用薄膜的性能更好。
高级的耦合专用电解电容(一般也是无极性)也有,你可以和薄膜电容换着对比听听有没有差别。
最理想的条件还是不要耦合电容,但需要电路保证。

楼主(2019-03-31):
薄膜的体积有点大,并且容易感应噪音

网友:
信号耦合电容在音响里需要重低音时,高品质的容量比较大的电解电容音响电路离不开。关键是国产电解电容质量和性能有进步,跟进口的外国名牌电解电容相比,但还是比较差。

网友:
每个人的口味问题, 其实自己喜欢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