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G2

楼主(2019-03-01):
先上传华为G2电源的改装资料上图供大家一起玩,图片是借的在此感谢原作者。这几天有空在直播改装过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调流我是接的运放1脚电阻的下端,电流1-50可调,,,表头供电接在三端稳压器的3脚。按照这个图改

谢谢朋友的指点,我也想改这个电源,再请教一下,低压保护在哪如何改?我想改到3-71V

网友B:
谢谢分享,电压电流范围多大呢?期待直播

网友C:
这个图看到过很多次了。估计是为了哄抬物价 各个都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电压电流范围多大呢?期待直播

已经改好一个了,0-59v1-50a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图看到过很多次了。估计是为了哄抬物价 各个都发。

这个图我已经改好一个了,电压0-59v1-50a这个图有点错误的地方,我后面会指出来

楼主:
上面这个图好多人都没有搞清楚,所以不能调流,仔细看红圈里的说明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经改好一个了,0-59v1-50a

可惜电压太低了,如果可以90V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惜电压太低了,如果可以90V就好了

有高压版,只是别人是卖套件的,我59v就可以了

楼主:
开始直播改装过程,先把黄圈子里面的电容拆了,,方便在运放上焊线,已经拆好了电容,等下焊在背面,

楼主:
下面是重点,这个运放5脚的灰色的线接电位器中心点,先把调压改好

楼主:
电位器已经焊好现在通电试验。。。。电压已经改好,改天改电流

楼主:
今天继续折腾,先把风扇加7806看看会不会亮红灯

楼主:
已经调压调流都已经改好了正在充电试验

楼主:
上个充电效果图。。。。。。

楼主:
全部调试完毕,晚上装表头外壳

楼主:
上个-12V充电效果图。。。。。。。

楼主:
这是低压3.9V。。。。。。。。。。。。。

网友D:
老铁原来你也在矿坛啊!这么精彩的分享,帮你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铁原来你也在矿坛啊!这么精彩的分享,帮你顶一下,

感谢老师关注。。。。。。。。。矿坛来好几年了

网友E:
  我有一个3个变压器的G2,一直也没敢动手,因为还没有弄明白。我有个电动车是锂电池60v的,就想做一个定压定流的充电器。需要72v电压去充电。在电动车联盟论坛上看到改高压的。变压器加3圈可以升到120v。我想加一圈,升到72v。现在就是没有看明白那个是高压保护电阻,如果高压保护电阻不取消,电压也升不上去,楼主知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有一个3个变压器的G2,一直也没敢动手,因为还没有弄明白。我有个电动车是锂电池60v的,就想做一个定压 ...

我来给你上图。。。。。。。。

网友A:
直播改装调电流 是怎么改的? 表是怎么改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播改装调电流 是怎么改的? 表是怎么改接的?

调流我是接的运放1脚电阻的下端,电流1-50可调,,,表头供电接在三端稳压器的3脚。按照这个图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流我是接的运放1脚电阻的下端,电流1-50可调,,,表头供电接在三端稳压器的3脚。按照这个图改

楼主,这个图是3个变压器小板的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朋友的指点,我也想改这个电源,再请教一下,低压保护在哪如何改?我想改到3-71V

请看。。。。。。。。。。。。。。。。

楼主:
这个帖子顶到600楼我公布高压版本改装资料。。。。。

网友A:
谢谢你的指点,顶顶,快点到600多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的指点,顶顶,快点到600多楼

感谢老师关注期待你的试验报告,。。。。。

楼主:
昨晚又改了一下电流现在最低0,7
安起调。。。。。。。。

楼主:
已经找到了最低0A起调的方法

楼主:
先上传调压调流小板图,供大家学习,图片是借的在此感谢原作者,慢慢更新想玩的老师可以用万能板搭棚试验,到600楼我会发pcb文件,以及所有改造资料

楼主:
等原件到齐了就开始直播用调压调流板改装过程。

网友F:
有2个变压器的方法? 手上有2变、3变的G2各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2个变压器的方法? 手上有2变、3变的G2各一个

感谢老师关注,2变压器也可以的,参考这个调压调流板原理图改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电压电流范围多大呢?期待直播

已经加了调压调流板,电压0-58.5V,电流0-50A,也可以改0-120V 0-25A,到600楼我会公布全部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有一个3个变压器的G2,一直也没敢动手,因为还没有弄明白。我有个电动车是锂电池60v的,就想做一个定压 ...

参考这个图取消高压保护和低压保护,有一个图是2变压器的,期待你的试验报告

楼主:
调压调流板已经焊好了,昨晚上已经通电试验了,今天再调试一下就装机了,

楼主:
继续上图。。。。。.....G2三变压器的电源,用控制板改造比较简单方便,就按照图片上接线就可以调试了,注意一定要把调压调流板焊好再一起上电,不然炸管烧坏后果自负。。。

楼主:
继续上传控制板接线图供大家一起学习。。。

网友E:
  谢谢老师指导。我要改成72V的,不用可调的充电器。低压保护就不用去掉了?管子和电容用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老师指导。我要改成72V的,不用可调的充电器。低压保护就不用去掉了?管子和电容用换吗?

老师不敢当我是小白鼠,原机管子是75V的,电容要换,3变可以不动变压器,2变压器要串联变压器才行,还有你改固定的只要按照我的图片先把调压调流板做好就可以了,电阻用3296可调,调好电压以后就用胶固定,期待你的试验报告

网友(2019-04-04):
引用 楼主:
老师不敢当我是小白鼠,原机管子是75V的,电容要换,3变可以不动变压器,2变压器要串联变压器才行,还 ...

  我一天瞎忙,现在没有时间改电源。有些零星时间收集些资料做好准备吧。感觉可以就改,有难度就放弃。我现在用的是自己改的台达,72伏输出。充60伏的锂电池。pfc电压由原来的400伏提高到440伏。电源的输出部分没有改,63伏耐压的电容也没有换,使用进二年了,没有出现问题。如果不提高pfc电压也可以输出72伏,但是不能带载。看到网友都玩G2,也想试试,如果难了就退了,没有时间。

网友:
在哪直播啊,想去学学

网友G:
谢谢分享,我也是0-59v,1-50A就可以了,我也改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谢谢分享,我也是0-59v,1-50A就可以了,我也改改试试

按照我的资料改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照我的资料改就行了

万分感谢

网友:
写的非常好,详细,我想按你的电路 用洞洞板焊接。不知道小八角运放什么型号?  谢谢

网友H:
找到了 lm358

楼主:
引用 网友H:
找到了 lm358

对是这个运放。。。。。。。期待你的试验报告,到600楼我发布高压版改造资料

网友H:
电路图中1UF电容是普通无极电容?PTC 1K电阻,用普通电阻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路图中1UF电容是普通无极电容?PTC 1K电阻,用普通电阻可以吗?

我就是用的普通电阻。。。。。。。。。

网友H:
我怎么上传图片?是不够级吗

网友G:
周末来顶帖,电压改出来了,就是电压低了风扇转的厉害,下一步试试搭棚抄楼主的小板再试试。

网友H:
我用洞洞板搭的电路。现在电压40-59v。不能下调电压???什么原因。请指教

网友H:
低压保护,我用跳线接上二极管。脚针没断有关系吗、。是低压保护

网友H:
大功告成 ,可惜不能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低压保护,我用跳线接上二极管。脚针没断有关系吗、。是低压保护

那样不行的,必须拔针。。。。。。。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用洞洞板搭的电路。现在电压40-59v。不能下调电压???什么原因。请指教

发图片上来,要去低压保护才能4.2-59V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大功告成 ,可惜不能上图

恭喜老师试验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G:
周末来顶帖,电压改出来了,就是电压低了风扇转的厉害,下一步试试搭棚抄楼主的小板再试试。

风扇还要加小板才行,这个小板是调压调流板,以后会公布风扇改造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怎么上传图片?是不够级吗

图片要压缩到200K左右。。。。

楼主:
今天发布调压调流板的调试方法 ,运放板调试,外置的电位置拧到最大,微调电压的电位器拧到最小,再通电后把微调电压的调大,调到输出电压58.5V, 带负载 把微调电流的调到50a。注意用小板改造的朋友一定要把小板接上再调试,否则炸管后果自负。。。。

网友(2019-05-26):
引用 楼主:
风扇还要加小板才行,这个小板是调压调流板,以后会公布风扇改造方法

谢谢指点

网友(2019-07-19):
顶顶,快点到600多楼

网友:
草!才70楼。。。。。

楼主(2019-10-25):
已经试验成功G2  N2  N6电流0安起调的方法,已经稳定运行了5个月,暂时没有炸鸡。。

网友:
小白求指导

网友(2020-03-28):
大神,G2双变怎么改啊? 怎么就没有人顶了呢?

网友:
手里有个三变的,好不容易找到楼主的贴子,学习中,加了几个群问大师,都是卖套件的,技术不说,在这学了不少,谢谢楼主

网友:
可惜这款价格炒的很高了!

楼主(2020-07-17):
这个充电器整整用了一年多了,没有炸鸡说明改装的方法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电压有点过低了

顶到600楼公布120v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不敢当我是小白鼠,原机管子是75V的,电容要换,3变可以不动变压器,2变压器要串联变压器才行,还 ...

你好,我有个4850g2三变版本,保险丝和功率管没有坏,现在通电没有反应什么灯都不亮,400v电容有290v电压左右,贴片电容一点电压都没有,请问是不是辅助电源坏了要怎样修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