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贴,已知输出牛输出阻抗怎么测初级阻抗

楼主(2019-03-01):
前段时间收了peavey vk100的吉他箱头,可惜的是输出牛的参数贴纸不在,自行百度和google也没有找到资料,所以想劳烦各位老师指点迷津,我知道次级的阻抗有8欧 16欧

网友A:
找个灯丝变压器,在输出变压器次级0-8欧端接入6.3V交流电。测初级交流电压。两个电压之比的平方近似认为是阻抗之比。

网友B:
阻抗比=电压比的平方=匝数比的平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阻抗比=电压比的平方=匝数比的平方

因为电路板已经被上家弄断了,所以现在不能上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灯丝变压器,在输出变压器次级0-8欧端接入6.3V交流电。测初级交流电压。两个电压之比的平方近似认为是 ...

好的,感谢指导

网友:
同意4楼,正想说这个方法。

网友C:
还要加入效率因素,才是正确的阻抗比。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要加入效率因素,才是正确的阻抗比。

如按四楼的办法,实际上效率已经反映进去了。

网友:
四楼正解。
如果有把握注意安全,初级通220,次了次级电压也行。

网友:
还是计入η=0.85为好。

网友D:
根据本人一贯原则一切用试验数据说话,手头有3Q5推挽输出变压器实测数据,该变压器六十年代初在天津广播电台服务部购买的处理品,硅钢片18X20平方毫米,0.35毫米厚,质量较差,初级只标有P-B-P,次级分别为3、4、8、和16欧姆;已知3Q5单端负载阻抗为8000欧姆,其推挽输出P-P负载阻抗为16K。
初级加225.V交流电,次级3、4、8、16欧姆电压分别为3.45V、3.98V,5.61V及7.90V;
其变比分别为65.36,56.66,40.19和28.54。
65.36平方X3=12.81K,56.66平方x4=12.84K,40.19平方x8=12.92K ,28.54平方x16=13K。
已知初级阻抗为16K:12.81/16=0.800,12.84/16=0.803,12.92/16=0.806,13/16=0.813。
可知该变压器效率近似0.8。由于测试时处于空载状态,其铜损很小,所以主要是铁损造成的。变压器的效率与功率有关,功率大效率高功率小效率低。
已知红灯711收音机输出变压器CB-2-75,初级阻抗5K,次级阻抗4欧姆,初级绕组2800匝,次级84匝,变比33.33,计算阻抗4.44K,其效率0.88。由此可知上无27厂的变压器质量确实不错。

楼主:
感谢各位的无私帮助,测得初级阻抗为3.5k

网友(2019-04-03):
引用 网友A:
找个灯丝变压器,在输出变压器次级0-8欧端接入6.3V交流电。测初级交流电压。两个电压之比的平方近似认为是 ...

测初级交流电压,请问是空载电压还是有由负荷电压呢?

网友:
又长见识了

网友E(2022-06-20):
引用 网友D:
根据本人一贯原则一切用试验数据说话,手头有3Q5推挽输出变压器实测数据,该变压器六十年代初在天津广播电 ...

请教白老师:您用加电实测单端输出变压器的匝数比,我觉得好用。但我实验后,有个疑问,即:从初级加电和从次级加电,用测得的数值来计算匝数比,比值居然不一样(每次加电时,都用示波器测试,输入输出波形不失真)。请教,从初级加电测和从次级加电测,哪种测算的准一些呢?

网友F:
如果有条件,肯定是次级加电好,更加安全,不过一般都没有低压的交流电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请教白老师:您用加电实测单端输出变压器的匝数比,我觉得好用。但我实验后,有个疑问,即:从初级加电 ...

当然不一样了,变压器在空载下电压都偏高 你加初级,次级偏高,这样初级/次级就小;你加次级,初级偏高,这样初级/次级就偏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如果有条件,肯定是次级加电好,更加安全,不过一般都没有低压的交流电

谢谢老师及时解答!我用的是胆机电源变压器,高压用80v,低压用8A的3.15v的灯丝绕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当然不一样了,变压器在空载下电压都偏高 你加初级,次级偏高,这样初级/次级就小;你加次级,初级偏 ...

实验时,我在次级并联了8欧姆的电阻。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谢谢老师及时解答!我用的是胆机电源变压器,高压用80v,低压用8A的3.15v的灯丝绕组。

很多老的输出牛工艺都没有现在淘宝几十块的好,不如直接买 有能力就自己做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很多老的输出牛工艺都没有现在淘宝几十块的好,不如直接买 有能力就自己做

是的,就是自己做的。绕过几个,就是在做实验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是的,就是自己做的。绕过几个,就是在做实验呢

自己做费时,还不如直接买,或者圈数设计好,找变压器厂绕制

网友:
引用 网友F:
很多老的输出牛工艺都没有现在淘宝几十块的好,不如直接买 有能力就自己做

就是想把负载阻抗搞准一点,把工作点设到最佳,追求低失真时最大输出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自己做费时,还不如直接买,或者圈数设计好,找变压器厂绕制

自己绕虽然费时,但是性能靠得住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自己绕虽然费时,但是性能靠得住

你可以绕制圈数和变压器厂说,让他们绕好然后自己接线。这样一个不需要买各种漆包线,第二个他们用机器绕制比一般个人绕制都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你可以绕制圈数和变压器厂说,让他们绕好然后自己接线。这样一个不需要买各种漆包线,第二个他们用机器绕 ...

您这是个好方法!自己设计好,委托厂家绕好线包。参数的一致性好,还省事。只是囤了一些漆包线,有点后悔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您这是个好方法!自己设计好,委托厂家绕好线包。参数的一致性好,还省事。只是囤了一些漆包线,有点后悔 ...

还有一点,就是这样比那些专门卖输出牛的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有一点,就是这样比那些专门卖输出牛的便宜

是呢。谢谢您热心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