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利德UT61E,无法测量2.2UF量程,屏幕提示DISC

楼主(2019-03-01):
优利德UT61E,发现测量电容时,只要测量值是2.2UF量程下,屏幕就出现DISC,测量2.2UF,1UF,0.47UF电解电容都是这个故障,无法测量,测量4.7UF,470UF电解电容没问题,也就是说表不能显示2.2UF量程的数值,即便不测量,单单按手动量程键,手动量程也无法固定到2.2UF(即0.0000UF)量程,切换到这个量程就立刻显示DISC。问了别人,说DISC是提示电容未放电!但用另一台UT61E做测试,并没有这个故障!

楼主:
拆开后,试着按压转盘周围的板子,有时候故障会消失,不确定是转盘接触不良,还是板子有虚焊,或者手接触到了某些电路造成的!如果是转盘接触不良,那为啥不是整个电容档都有问题,而是某个量程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接触不好

楼主(2019-06-28):
转盘接触不良,本身转盘中心的卡扣就断了一个,再加上主板和外壳也卡不紧了,造成转盘接触不良,用风枪加热,把外壳稍微整一下形,让它和主板卡的紧一些,现在几个月没出现同样故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