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可控硅周期性误触发

楼主(2019-03-02):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R3,C吸收电路引起的,它与LED灯形成通路,虽然电流微小,但还是可以点亮

网友:
可以重新选择IGT适当大一点的可控硅试试看,还有就是可控硅G极接线要尽可能短

网友:
学到一点知识,

网友:
用LS7631做调光更好

网友:
加正宗触发二极管DB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