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45开关电源24v16.7A改可调10到30v

楼主(2019-03-02):
改变上管稳压值,能调高限制电压,原电容耐压只有35v,所以不折腾了,改了测试时要加负载电阻,不然电压容易粘跳变

网友A:
这样改是有隐患的。注意3845芯片7脚电压范围,调低了难启动,高了可能会炸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改是有隐患的。注意3845芯片7脚电压范围,调低了难启动,高了可能会炸管子。

3845供电来自300V+电阻取电,就是最低只能调到6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