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把电视机改装成简易示波器_电路图

楼主(2019-03-02):
把电视机改装成简易示波器_电路图
  用一块附加的电路板。输入要观测的电信号,将输出信号接到电视机的视频输入接口,屏上就能显示电信号的波形。电路结构如上图,实际的电路见下图。
  振荡电路

  用555时基电路产生水平同步信号和锯齿波信号,其输出周期
    输入电路
    被观测信号接到输入端口,SWl是AC/DC选择开关,合上为直流,断开为交流;信号波形在电视屏上的位置由VR3调整,其调整范围与锯齿波信号电压范围(1/3VCC一2/3Vcc)相似,C3、C4起稳定VR3端子电压的作用:波形振幅的大小由电位器VR4调节。
  控制电路

  把振荡器产生的锯齿波信号和输入信号送至比较器IC2a进行脉宽调制(PWM),生成PWM信号。再利用微分电路取出PWM矩形波的下降沿,得到与输入信号对应的脉冲波。微分电路的充电时间常数
放电时间常数
IC2b对输入脉冲信号反相。
  图像信号输出

  反相电路IC2b输出的信号经Tr1发射极输出,与由IC2c输出的水平同步信号合成图像信号:R12阻值为75Ω,以获得接近75Ω的匹配阻抗。
  电路调整

  本示波器与普通示波器不同的是垂直方向为时间轴,水平方向为电压轴。将其输出端与电视机的视频输入端连接,VR3、VR4旋转至中间位置,再调节VR1、VR2达到水平同步,使屏上出现一条垂直白线(时间轴),然后调VR3将白线移动至中央位置;在信号输入端输入观测信号,用VR4调整幅度,便可在屏幕上显示出被测波形。本示波器可观测的信号频率在10kHz以下。

发布时间: 2014-02-07 15:27   来源:--  作者:匿名

楼主:
电路中的接地全部指的是电路板上的电源负极线,不是真正的地线。

网友:
10KHz实在太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