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能做逆变器不?

楼主(2019-03-02):
我在某宝上看到有正弦波逆变器驱动板,有了它自己做逆变器是不是就容易了,后面的电路复杂吗?哪位大师指点指点我,想自己做一个正弦波逆变器玩玩。

网友:
理论不能,可是自己找材料,太麻烦了。比如变压器。直接买成品方便,稳定。到手不满意的话自己打磨下。

楼主:
mhw2老师好!我主要是想自己做一个玩,享受制做过程的快乐,外壳、仪表、开关、变压器铁芯这些都有,就想自己弄一个纯正弦波的玩玩,希望老师指点我!先谢谢了!

网友:
电瓶连线>防反接保护>大电解滤波>底压驱动模块>大电流MOS>高频升压变压器>高频整流滤波>高压驱动模块>高压MOS全桥>LC滤波>220V正弦波

楼主:
活着才能玩老师好!听您这么说这东西太复杂了,我根本就搞不了了,我以为有了那个驱动板,我再加上大功率三极管和变压器就行了呢!谢谢您耐心指点!

网友:
去年一段时间火山小视频上有很多自制逆变器的简单视频,看起来所用元件不多,可以搜一下看看?
弄着玩玩未尝不可,如果真的要使用的话,买个二手的几百瓦的逆变器也就几十元的样子。

楼主:
我想用纯正弦波的逆变器给功放供电!

网友:
买成本品组装可以,但设计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网友:
最简单的,一个RC文氏桥振荡电路,频率50赫兹,然后后面是推挽放大,直接输出比较低的交流电,如果需要升压再搞个升压变压器即可。这是最业余的方法了

网友:
你的功放如果是AC220V变压器电源的,只好这样用正弦的。车用大功率功放是12v变双电源设计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用纯正弦波的逆变器给功放供电!

如果只给功放供电还不如直接用电瓶给功放供电效果更好,逆变器还有干扰,市面上的纯正弦波大部分都是高频调制正弦波,真正的纯正弦波的逆变效率太低,对功率管要求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给功放供电还不如直接用电瓶给功放供电效果更好,逆变器还有干扰,市面上的纯正弦波大部分都是高频调 ...

sjtx1971老师:用电瓶直接给功放供电也有这种想法,可功放器的变压器有好几组输出电压,不是一种电压,这就不好整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用纯正弦波的逆变器给功放供电!

功放你直接用直流给里面变压器后供电就是了,要啥逆变器?如果电压不匹配,差的比较远,最多做个DC-DC升/降压电路就行,差不太多直接就可以用电瓶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放你直接用直流给里面变压器后供电就是了,要啥逆变器?如果电压不匹配,差的比较远,最多做个DC-DC ...

关键是功放的电源变压器输出好几组电压,如果输出一组电压就好办了!

网友:
可以,关键很啰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关键是功放的电源变压器输出好几组电压,如果输出一组电压就好办了!

不就其他辅助电压,这个电流都不大,好办,用几个78XX,79XX不就解决了。如果某电压需要隔离,用个DC-DC隔离模块就行,这样效率会高很多,如果你用逆变器,先变高成220V,再变低,效率肯定很低,还不说瞬间大电流需要额定功率2倍以上的逆变器才行,否则音响效果不会理想。最好组合直流电源电压近似于主功率放大器的电压最理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就其他辅助电压,这个电流都不大,好办,用几个78XX,79XX不就解决了。如果某电压需要隔离,用个DC-D ...

cwhenao老师:您的意思是辅助电压用78或79来解决,因为它的电流不大,末级用DC-DC把电瓶电压升起来,这样效率很高。好,我就按您的方法先把功放的各个电压测量准,备件。具体安装时还需您知道我!

网友B:
引用 楼主:
cwhenao老师:您的意思是辅助电压用78或79来解决,因为它的电流不大,末级用DC-DC把电瓶电压升起来,这样 ...

老师不敢当,我也经常这样折腾,其他级小电流可以78XX。但我建议功放级大电流,最好直接用电瓶(或电池)组合成相近电压值为好,因为DC-DC需要做的很标准,而且功率要足够大,做的不好就对功放有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师不敢当,我也经常这样折腾,其他级小电流可以78XX。但我建议功放级大电流,最好直接用电瓶(或电池) ...

现在功放的末级电压多半在60多伏,有的还是正负电源,这样电瓶太多了,我想看看X宝上的升压板行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功放的末级电压多半在60多伏,有的还是正负电源,这样电瓶太多了,我想看看X宝上的升压板行不行!

你先把各电压量正确,需要升压板要买电流大于2倍以上的才足够。

楼主:
不用升压板,电池直供是最好了!

网友:
还是正弦波好,成品买个,我是朋友那里拿的板子自己加大功率

网友:
以前有方波逆变器,电路不复杂,但效率低,需要大功率铁芯变压器,现在网上成熟的几百上千瓦正弦波逆变器也不贵,不到一百元,效率高重量轻,没必要自己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