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色码电感做中周-来自网上贴

楼主(2019-03-02):
在网上看见有人转贴老外用色码电感做AM接收中周,觉得简易可行。故剪贴其图2张。
此外,本人根据谐振公式,计算了常用和历史上的低中频可能所用的线圈的电感和电容。做谐振表一张,供大家拍砖参考。

网友:
可以啊,色环电感的内部,就是线圈绕在磁芯上。以前电子管机的中周,不就是这个结构

网友:
中频变压器就是一个LC谐振回路,电感可以用任何种类,只是电感做的考究一些有利于增加谐振阻抗,所以制作考究的中频变压器可以提高灵敏度。

网友:
做这玩意最好有个扫频仪观察,否则因为无法确定互感和Q值,通频带/选择性指标没有保证

楼主:
本人改错。谐振表中KHZ,漏了“k”。

网友:
有创意,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A:
这个理论上是完全可行的,不但可以通过调整电容来得到需要的谐振频率,还可以调整电感的间距来改变耦合度。上面的电感电容参数可以做参考,不一定完全套用,电感大,电容小带宽带宽会窄一些,反之带宽就宽一些。

网友:
色码电感做单调谐,或者电容耦合双调谐。比较容易做,做常见的电感耦合双调谐的,比较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理论上是完全可行的,不但可以通过调整电容来得到需要的谐振频率,还可以调整电感的间距来改变耦合度。 ...

说的好。尤其是电感、电容和通频带的关系。

网友:
效果不好,Q值低。

网友B:
色码电感内阻高,因而Q值必定低,且是开放磁路,与电路其它元件互作用大,动手前要好好地做做功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色码电感内阻高,因而Q值必定低,且是开放磁路,与电路其它元件互作用大,动手前要好好地做做功课。

普通色码电感的Q值约30—60.国产电子管中周Q值>80。
网上另有一种高Q色码电感。Q值>60。

本人认为,最好是自己用磁罐绕制。磁路闭合,所绕线圈Q值较高。

网友:
感觉不像是中频变压器,做阻流圈更合适

网友:
何必呢,这是老外物资贫乏的无奈之举。

网友:
用于电子管的中周存量的确比较少,这也是一种简单易行的办法,尽管中放相对增益低些。晶体管黑白电视机色码电感很多,但是所有调谐谐振电路都不用色码电感,一个是相对Q值低一个是普遍是调感谐振。

网友:
大功率的色码电感应Q值也大,估计这文是针对没电感表的DIY,有电感表自己绕高Q值的好!

网友:
我记得好过色码电感的磁芯,频率都不算高,都是锰锌氧铁氧体的,不适合工作在465Khz.

网友C:
用空心线圈会很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空心线圈会很大吗?

作为AM接收的中频线圈,早年确实是空心线圈,是用3股丝包线用蜂房方法绕制的。但体积大,线圈圈数多。所以早期外差收音机的中周多是铝圆柱形外壳,直径一般4厘米以上。这样的线圈Q值不容易做高。
如果做FM接收的中频线圈,由于频率高(10M以上)圈数少,如果用绕短波的银线绕制,自然也可以取得较好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