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两个输出110V的变压器可以串联当隔离变压器用吗

楼主(2019-03-02):
请教下各位老师,手上有两个220V转110V的变压器,想把它们次级串联起来做成隔离电源维修开关电源用,不知道是否可行,另接线上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网友:
或者可以屁股对屁股,连接,两个原来的初级一个做输入,一个做输出。

网友:
功力够就可以用、220并连。但是变压器要一致。

网友:
完全可行,初级并联次级串联,发现电压极其的低调换一个变压器次级接头即可。

网友:
次级串联使用,负载功率是可以达到两个变压器的功率之和的,这一点不用顾虑。

网友:
变压器参数一致,可以接,功率是单变压器的一倍

网友:
完全可行功率增大一倍,初级并联,次级串联,注意同名端

网友:
初级并联次级串联,可以

网友:
2个功率一样的话可以这样处理

网友:
可以。9楼接法也可以,不过容量小些。

网友:
可以的,我以前就有用从大功率音响里拆出来那个110V的变压器串联后拿来修理电磁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