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逆变器欠压保护怎么调

楼主(2019-03-03):
这个逆变器现在保护电压是11V   我想给调到10V。要怎么办?     图片传不上了   发个链接吧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698968&extra=

网友:
要自己跑线路,一般用324运放做电压检测控制电源芯片工作。查底压那模块联电源的引脚,可能要画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