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根电子管机维修求助

楼主(2019-03-03):
闲鱼购入一台德根2149电子管收音机,9管多波段带FM,故障现象为外接音源放音可以,有点交流声,其他波段只有MW有个很小声的台,隐约可闻。现手上有一台1502信号发生器,一台100M双踪数字示波器,一台频率计。目眼为止,目测检查LW波段线圈有断线,经万用表检查,FM转换开关一中频转二中频开关在非FM波段短路。用烙铁焊开,直接连通后,还是收不到台。我估计中频还有问题,用手触碰1中频输入,有微弱电台声音,我的思路是先修FM中频,再修FM高频,再其他波段。

楼主:
现在想请教白版及各位高手,我利用现有条件,应该怎么去判断故障点,查找故障。

楼主:
我用信号发生器从1中频输入lkHZ调制的10.7M信号,用示波器从鉴频出观察信号,对吗?示波器昱示没有信号,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楼主:
按图纸检查的,就一个切换开关,怎么巧?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想请教白版及各位高手,我利用现有条件,应该怎么去判断故障点,查找故障。

再细分段,一级入,一级出,把中频分折为单级测量.要特别注意每不同级讯号强度注入讯号强度,

假设一中放0.1--3mv,二中放1-10mV,三中放5-30mv

另;中频应是选择调频制的讯号

楼主:
请教您,是用信号发生器入一级中频管,用示波器在下一级中频管前测吗

楼主:
第一中放管图低上标注屏极电压44v,实测只有30v,外围元件正常,是管子老化了吗?

楼主:
用手机发不了图片

楼主:
没有权限,还是图片太大了?

网友:
从第二中放管栅极输入10.7MH调频信号应当有音频输出。再从第一中频放大管(一般是变频管兼)输入声音应当更大。

楼主:
白版您好,现在从第一中频输入有声音

楼主:
从喇叭里传出1KHZ的声音,这就说明是高频的问题了吗?

楼主:
高频是调感式的,很难拆开,刚刚才拆开

楼主:
刚开始调频信号调制旋扭较小时没有声音,我把调频调制旋扭拧大后,喇叭开始出现声音。

楼主:
又查到一个3.2k/1w电阻变成8.2K左右,话说德国有3.2k这个规格的电阻吗?国产好像没这种规格。

网友:
引用 楼主:
又查到一个3.2k/1w电阻变成8.2K左右,话说德国有3.2k这个规格的电阻吗?国产好像没这种规格。

这个电阻如果造成电压低落还是换了好。

楼主:
今晚找个3K的国货上去试下

楼主:
发2张高频头电路图

楼主:
请教下白版,调感哪一联是本振,哪一联是选频

楼主:
完整点的电路

楼主:
我用橙色圈出的调感线圈是本振吗?我用频率计在此测量无频率显示

楼主:
顺便说一句换了电阻故障依旧

楼主:
调感线圈有3组,不知道电路原理?有高人讲解下吗?

网友:
高频部分全部电子管换新试试。有时候是电子管太老了。

楼主:
换过Ecc85,没有用。

楼主:
收音机局部图

网友:
纸介电容要全部换掉。
修理德机需要一定动手能力,最好不要乱折腾。

楼主:
中波整出声了,台少且音轻,还要统调。FM还是没台。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