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胆味,胆味就是……

楼主(2019-03-03):
胆机与石机的声音真的是有区别的,因为石机反应速度很快,有其是一些纯直流反馈电路的大功率电路,高频向应非常好,但是石机由于偶次波丰富的原因听起来声音很暖,特别是中频包括人声这一频段肯定和石机有明显的不同,烧友称这种感觉叫做松香味,比个例子,二胡没有松香它拉不出来它的声音,非要抺上松香才能余音缭绕,楼主可以用一架电子管收音机和一个晶体管收音机同时比较收听,明显感觉不同。至于松香味么,各人理解不同体会也不同,就看各人爱好了。

网友A:
胆石之争从来没有平息过,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俗话说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再加上JS忽悠,使初学者不知所从。本人以前也转发过权威的文章,但时不时地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新一轮讨论。我们不妨静下心来想想:在电子管问世之前有胆味吗?没有。在石机出现前有胆味一说吗?没有。因此个人认为所谓胆味是相对的,有了石机与胆机的对比才有胆味一说。
      典型的例子是半导体收音机普及之后,热衷于其便携特点,由于体积所限,喇叭较小,音质较差,听听新闻联播尚可,文革后期文艺节目增多,而此时老电子管收音机已经步入维修期,半导体收音机的声音播放音乐实在不敢恭维,所以人们怀念机箱较大音质浑厚的电子管收音机声音,这就是所谓“怀旧”情节吧(至于有人认为胆机是老式舌簧喇叭的味道,本人实难恭维),以至于红灯711电子管收音机问世,其优美的音质,低廉的价位而受到消费者欢迎,一个型号产量超过180余万台。
     胆机再一个机缘是数字声源问世初期,由于取样频率较低,波形有锯齿,而石机反应敏锐,高次谐波丰富而出现所谓数码声,人们发现胆机由于电子管热惰性与输出变压器磁滞作用使锯齿波形变圆滑,同时胆机高次谐波较少,特别是单端功放的二次谐波失真较丰富,而二次谐波相当于音乐的泛音,不令人讨厌(有人由此得出胆机就是听失真的结论),因此造成胆机东山再起。相对于石机胆机更适合DIY,特别是一些玩胆机起步的老人们更是轻车熟路,同时有换管调声的乐趣,因此“忽如一夜梨花开”胆机重新映入人们眼帘,一些先富起来的人群不惜重金购买胆机充门面。与此同时也使一些模拟声源再次得到青睐。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国人喜欢跟风,当低端的数字声源包括VCD出现后,模拟声源如电唱机,录音机迅速被淘汰,而国外仍然在继续发展,呈螺旋形上升趋势,以至于国内出现很大空档。如今国内胆机虽然表面有一定热度,石机遇到发展瓶颈,而国外的石机发展迅速与初期不可同日而语,随着取样频率提高与技术发展其数码声已不复存在。
      所以,个人认为胆味是相对的,电子管与半导体的本质区别使胆机慢、石机快,形成听感的区别。从理论上说如果是真正高保真机器,胆机与石机的听感应当是一样的,但客观上难度很大,以至于出现胆机石味,300B的太监声等弊端。我们听了较多的低档甚至山寨版石机,但是如果听过高档石机可能会有不同的印象。

网友:
胆不是很苦么!
打个岔。

网友:
弱弱的问一句:所有的胆机都一个味么?

网友:
本坛亲戚贴,此类贴子时不时会来一下,习惯了。

网友:
但是石机由于偶次波丰富的原因听起来声音很暖,-------------胆机吧

网友:
胆机与石机的声音真的是有区别的,因为石机反应速度很快,有其是一些纯直流反馈电路的大功率电路,高频向应非常好,但是胆机由于偶次波丰富的原因听起来声音很暖,特别是中频包括人声这一频段肯定和石机有明显的不同,烧友称这种感觉叫做松香味,比个例子,二胡没有松香它拉不出来它的声音,非要抺上松香才能余音缭绕,楼主可以用一架电子管收音机和一个晶体管收音机同时比较收听,明显感觉不同。至于松香味么,各人理解不同体会也不同,就看各人爱好了。
俺理解楼主是想这样说的意思。

网友:
楼主真乃胆机与石机的发烧友,分析得很透彻!

网友:
胆机与石机的声音真的是有区别的,因为石机反应速度很快,有其是一些纯直流反馈电路的大功率电路,高频向应非常好,但是石机由于偶次波丰富的原因听起来声音很暖,特别是中频包括人声这一频段肯定和石机有明显的不同,烧友称这种感觉叫做松香味,比个例子,二胡没有松香它拉不出来它的声音,非要抺上松香才能余音缭绕,楼主可以用一架电子管收音机和一个晶体管收音机同时比较收听,明显感觉不同。至于松香味么,各人理解不同体会也不同,就看各人爱好了。
楼主仔细看看你说的是什么----------有关键字错了吧

网友:
看了通篇,没看出区别。

网友:
6楼眼尖,纠错王。

网友:
E88CC SRPP VS 场管前级,大多数烧友觉得后者更具“胆味”

网友:
HI END级的功放是要检测瞬态互调失真(TIM)的,RC交联外带输出变压器的胆机能与石机一样达到同等指标吗?

网友:
石机的指标是靠大反馈完成的,如果去掉反馈,还不如胆机呢。

网友:
胆味在 不同声频频率段有不同的表现:

低音段 50—80hz  胆机如果输出变压器电感量足够,则喇叭中的低音有特有的“隆隆”声。这一点在德机和美国早期八寸励磁喇叭的机器中,表现尤为突出。其原因是阻尼适当。 而石机不论是何等级,是何音箱,在低音段都不会出现“隆隆”声。阻尼过低,敲鼓像和尚敲梆子。

中音段 300——1200hz 胆机表现人声圆润,中音清亮有透彻感。 石机人声相对干涩,中音是清脆,但绝无透彻感。

高音段 >1200HZ  胆机声音纤细、回音、甜润。 石机 好机顶多没有毛刺感。略差一点的,不定在那个频率点上显露出毛刺感。

网友B:
这种讨论思维没有意义,我也可以说同样的话,如果去掉输出牛胆机寸步难行

网友C:
二胡抹松香是为了什么都没弄明白,有意思。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种讨论思维没有意义,我也可以说同样的话,如果去掉输出牛胆机寸步难行

大极典出过一款一声道6P1几十只并联的直驳接音箱就没有要输出变压器.

网友:
在国际音响权威媒体“what hifi”里面基本没有什么胆机,更不用说什么HI END级别的了,在高保真的专业器材领域测试指标排第一位,用数据说话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大极典出过一款一声道6P1几十只并联的直驳接音箱就没有要输出变压器.

如果你没用过最好不要随便乱说,那是大极典1996年的早期产品 mp302:12AX7(6N4)半只做共阴放大→6N3做长尾倒相→3*6P1+3*6P1超线性推挽,输出25W功率,每个6P1单独自给偏压。输出牛为96*45方牛,电源牛是山西声达200W环牛。

网友:
一台双声道合并式胆机总共用了12支6P1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没用过最好不要随便乱说,那是大极典1996年的早期产品 mp302:12AX7(6N4)半只做共阴放大→6N3做长 ...

早期产品 mp302? 不是这款机.   我有一些大极典的资料介绍,这会找不到,成品机和套件推挽KT88都买过,给我经常发资料.

网友:
胆味就是甜美温暖,中频突出柔顺,暧暖的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早期产品 mp302? 不是这款机.   我有一些大极典的资料介绍,这会找不到,成品机和套件推挽KT88都买过,给 ...

那你来说说到底是哪一款机?

网友:
先不争论,等我再找找.不知放哪里了.

网友B:
JD845SE、JD845PP、JD300BPSE、MPL1S(MKII)、MPL3、MP30B、MP211A、MP2100、MP120S、MP70MKII、MP300BS、VP100、VP110、VP120、VP200、VP300BA、VP300BD、family—1、VAA L1、VAA 70ES、VAA 100ES、VAA 70MKII、VAA 120、VAA 300BA,再加上面的6P1大极典全部型号都在这里了,你说说是哪台机不用输出牛吧(除了前级)

网友:
引用 网友B:
JD845SE、JD845PP、JD300BPSE、MPL1S(MKII)、MPL3、MP30B、MP211A、MP2100、MP120S、MP70MKII、MP300BS、 ...

不是大极典厂出的,我查了没有.是另外一厂家出的,那台并联的6P1输出是一声道就120W,机箱看几乎全是6P1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二胡抹松香是为了什么都没弄明白,有意思。

现在用的是钢丝弦/最早是丝弦,弓上是马尾毛.再抹搽松香后,推/拉时增加抹搽琴弦震动发音.松香味是那些卖零件的贩子发明"词",声音有松香味?不是鬼扯吗

网友E:
个人以为,任何以胜负为目的的争论都没有意义。个人对胆味的认识比较倾向于比喻成跟老电影一样。老电影时期有人关注高不高清吗?看的是味道和内涵,并不妨碍现代人回看老电影一样觉得很有味道。胆机一样,电子管时期胆功放是没有人关注什么参数不参数的,连德根等名机标都不标频响,好机其实就是味道好。音频技术发展到现代,才有人严谨的以频响、失真度为科学参数为指标来评价,测试几十年前的胆机才发现参数并不好。但这并不能简单就得出胆机不如石机的理论,胆机和石机明明是两种不同价值观不同文化不同标准时期的产物,怎么谈对比?你能说不高清的老电影不是好电影吗?唯一相同的参考系只有人的耳朵,但每个人的耳朵听感又不一样。
其实最后我想说句可能会让无数人反感的话,胆味可以笼统的归结为“现代价值观下的一种失真美或缺失美”。其实,世界上大多数美的东西都是不完美的,但这并不妨碍我对它的喜欢,就像喜欢老电影和沙沙不清的收音机一样。

网友F:
楼主:“高频向应非常好,但是石机由于偶次波丰富的原因听起来声音很暖”,这一句,应该是“高频响应非常好,但是胆机由于偶次波丰富的原因听起来声音很暖”才对。

网友:
我理解的胆味是高音清脆中音浑厚低音不多,大珠小珠落玉盘,比较耐听的声音。听过也做过一些电子管机器晶体管机器集成电路机器。体会是如果盲听,可能分不出机器是电子管做的还是晶体管或集成电路做的。一句话,得调校好了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个人以为,任何以胜负为目的的争论都没有意义。个人对胆味的认识比较倾向于比喻成跟老电影一样。老电影时期 ...

“”胆味“”在科学上没有明确的定义,属于“玄学”;至于老电影的味道属于个人审美,电声影像专家不研究探讨这类问题!

网友:
只要达到指标都是好声音,我晶体管和电子管都听,是有一点不同但是都是好声,关键箱子一定要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高频向应非常好,但是石机由于偶次波丰富的原因听起来声音很暖”,这一句,应该是“高频响应非常好 ...

坛友你好,很高兴认识你,证明你是认真看了我的苯文的,謝謝你的指正,这里的确是我自己也没有发現有表达的错误,应该是指胆机才对。不过这一胆石之争己有许多年了,我个人的看法还是罗卜青菜各有所爱,但是在听感上胆机和石机确实是有不同的,我自己不旦是无线电爱好者,同时也是个diy音响发烧友,我自己装过集成块功放,达林顿管功放,场效应管功放,及电子管单端,推挽,及阴极輸出等各种电路,也做过比较,确实有各种不同。不过我不鉆牛角尖,只是知道了就好,現在本人最喜欢听的是自己装的一台用陶封5534推场效应晶体管的比较中規中距功放,另外还有一台小胆机是用6j1⃣推6P14单端加6j1⃣推6P14阴极輸出的小功率双声道胆机,这台小胆机都是6p14,但是同样功率输出时阴极輸出的细节部分要优于6p14三极管输出,这也说明每个材料每个电路,経过我们各自的加工制作,最后在一些电气性能和电子特証上是各有千秋的。我发此文对胆石相互比较不作評判,只作比較,只望坛友们空余之时大家通过自己动手,能够得到成功的喜悦和成果的体验,在此对各大神及高手的指正表示感谢。並十分希望矿坛今后更加兴旺。

网友:
“ 胆机再一个机缘是数字声源问世初期,由于取样频率较低,波形有锯齿,而石机反应敏锐,高次谐波丰富而出现所谓数码声,人们发现胆机由于电子管热惰性与输出变压器磁滞作用使锯齿波形变圆滑,同时胆机高次谐波较少,特别是单端功放的二次谐波失真较丰富,而二次谐波相当于音乐的泛音,不令人讨厌(有人由此得出胆机就是听失真的结论),因此造成胆机东山再起。..........”大家认真研读白版的回复就理解对“胆味”的钟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胆石之争从来没有平息过,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俗话说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再加上JS忽悠,使初学者不知所从 ...

白老师你好,感谢你对这一文章的点評,在些表示感谢,同时对你的点评如:由于电子管的热墯性与变压器的磁滞作用使锯齿波变得园滑这一看法我深有体会,这使我想起数年前我曾替一个专门替人家办婚丧喜事的人修过一台飞跃50瓦的晶体管功放是大功率管烧掉了,后换上了DD15才修好当时我是用自己的12寸10瓦的老式纸盆抇声器试机的,音量也开得不太大,由于它是用输入输出变压器的推挽功放,它的声音很像电子管机的声音。这也许就是你所讲的变压器磁滞作用吧,不过当时心中一直说不出原因。有这么一种感觉。今天经过你的指点使我得到了答案,在此表示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用的是钢丝弦/最早是丝弦,弓上是马尾毛.再抹搽松香后,推/拉时增加抹搽琴弦震动发音.松香味是那些卖零 ...

胆味石味更鬼扯,胆味腥苦而石味陈杂。真空管以电压控制半导体以电流控制这就是不同处,半导体之场效应以电压控就能出“胆味”似乎给出了答案。电压信号与电流信号经电容器变压器“耦合”相位上不相同也是区别。

网友:
石机由于偶次波丰富的原因听起来声音很暖,
这句话让鼓吹胆机偶次谐波丰富的大师们情何以堪?

网友:
同意白居不易版主的说法,我还发现胆机音色一机一味,每个人做出来的机器味道都不相同的,特色鲜明

网友:
有音频分析仪的大神可以拿频谱等属性指标来表征不同

网友:
哲学上的三个问题:“这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看起来第一步都没有解决,后面的看来更没希望了

网友:
其实在专业领域,“模拟味“的说法更常用,“胆味”是归到“模拟味”的范畴,除电子管还有黑胶、开盘机、录音卡座

网友:
偶次谐波失真可以造成泛音丰富的听感,这可能就是所谓的胆味。在胆前级上试过增大开环增益和加深反馈深度来取得较低的谐波失真,这时泛音减少听感趋同于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