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圈内的电容有什么说法没有?

楼主(2019-03-03):
这个电容,耳放中几pF到100pF,功放中大到一两千pF。大小是怎么确定的呢?

电路图

电路图

网友A:
这应该是个负反馈支路上的电容器,其容量与并联的12K电阻决定了高端的截止频率。您的图不完整,还需要将图的右边部分都贴出来才能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是个负反馈支路上的电容器,其容量与并联的12K电阻决定了高端的截止频率。您的图不完整,还需要将图 ...

直接接的输出
谢谢您回帖!是不是说,在某个频率下,这个电容的容抗降低到相对它并联的电阻很小,于是反馈量就很大了。那对于这个频率,比如说20kHz,容抗应该小到什么程度呢?

电路图

电路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接的输出
谢谢您回帖!是不是说,在某个频率下,这个电容的容抗降低到相对它并联的电阻很小,于是 ...

有这个意思,不过按图中参数,对20KHz频率的影响并不大,主要是用于衰减280KHz以上可能产生振荡的频率。

网友B:
超前负反馈 的电容。
这个电容不是定值, 调试时,输入方便看输出波形,增减这个电容 使方波上升和下降沿尽量没有过冲毛刺。

网友:
12K电阻与47P电容是相位校正电路。电容用于高频超前补偿,以保障较深负反馈时工作稳定。调试方法按海版所说的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超前负反馈 的电容。
这个电容不是定值, 调试时,输入方便看输出波形,增减这个电容 使方波上升和下降沿 ...

我用multism模拟,这个电容小到2pF,20kHz方波才正常。大了的话上升下降沿不够陡峭。
我没有信号发生器和示波器,大概取一个常用值比如几十皮法不会有大碍吧?

20kHz 20pF

20kHz 20pF

楼主:
电路图电路图

电路图

电路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multism模拟,这个电容小到2pF,20kHz方波才正常。大了的话上升下降沿不够陡峭。
我没有信号发生器 ...

那就取消不接。
  以实体电路最终测试为准。

楼主:
谢谢先生们的指点!
还是按照模拟结果接2pF吧。有问题再去掉。

顺致春安!

网友C:
介绍一下示波器的用法啊,老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介绍一下示波器的用法啊,老大.

我买不起示波器。好的买不起,二手的怕有暗病,买来扔掉也不是留着也不是更麻烦。还得有信号发生器什么的配合....

网友:
两个版主已经说到点子了,具体原因  只能说楼主的基础知识 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