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看看这个是什么元器件?

楼主(2019-03-03):
液晶显示器改装成电视套件万能板中一个元件在使用过程中冒烟了,电视不显视了,因元件被烧糊了.看不到型号,请各位高手看看这个是什么元件?据估计查说是电源降压芯片,但不知真假.

网友:
如果有一个引脚接的电源  估计是三端稳压器

楼主:
五脚元件,稳压器可能性不
大,一引脚是5v

网友:
旁边有电感,应该是CD-DC

楼主:
一个很小的贴片元件,另问什么叫cD转Dc?

楼主:
过两天找个元件试试,行不行装上看看再说。

网友A:
类似LD5CQ 降压开关电源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类似LD5CQ 降压开关电源芯片

是5v变3.3伏的那种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5v变3.3伏的那种吗?

https://wenku.baidu.com/view/d22b560ce87101f69e31957f.html    输出电压由反馈电阻设定

网友B:
好像是电源管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电源管理

请问这个元件在哪能找到?啊种板子上有啊?上天听说银行网银盾有,拆了个没有.TP-LINK上也没有,不知从哪搞到它.

网友:
要分析电路,看他的功能,必要时可以代替

网友C:
废品收购站收几个旧板,带这种元件的,换上试试。更换要注意铬铁接地。要不就淘个好的板子换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废品收购站收几个旧板,带这种元件的,换上试试。更换要注意铬铁接地。要不就淘个好的板子换上。

哈哈,谢谢。一般上废品收购站淘这板子价格大概是多少?好有点数。别被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谢谢。一般上废品收购站淘这板子价格大概是多少?好有点数。别被坑了。

老板有的是按斤称的,四元一斤,有的是按板子来定价的,一般是几元一块板子。你先得和老板混个脸熟,经常去买点东西,这样就不给你算贵了。
多找几家看看,互相比较下再买。做生意都是和气生财。

网友:
直接换新板子吧

楼主:
就坏一个元件,你让我换板子,成本太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过两天找个元件试试,行不行装上看看再说。

电脑主板上多

网友:
照片不清晰,重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