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摩托罗拉交直流两用机 5P31A

楼主(2019-03-03):
请问各位老师,谁有这款收音机的原理图,谢谢!

网友:
最好附上机器型号才好找,一般这个电池机,内部有一个贴纸,上面有机器型号等信息。

楼主:
5P31A

      ......5P31A

网友A:
昨晚还能上有关 5P31A 的外网,今天就不让上了,提示错误。好在已经下载了电路图。楼上的连接现在提示错误,就是能上其电路图小的可怜,该网站得不到大些的电路图,只能得到4只电子管的型号。这是另一外网下载的电路图,将就看吧。

楼主:
谢谢,于哥,楼上的网站今天上不去了。你的图纸无法放大,看不清楚原件的数据。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于哥,楼上的网站今天上不去了。你的图纸无法放大,看不清楚原件的数据。

没有办法了,外网当局不让上了。你可以对照机器把电路图的元件数值标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办法了,外网当局不让上了。你可以对照机器把电路图的元件数值标上。

开两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办法了,外网当局不让上了。你可以对照机器把电路图的元件数值标上。

于版主头像和我的头像异曲同工啊

今天我把电路图下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于版主头像和我的头像异曲同工啊

今天我把电路图下载了

我是搞机械的,对您的头像印象非常深,效仿差速器与行星齿轮之中选的。 代楼主谢谢你!

网友(2021-11-22):
引用 网友A:
昨晚还能上有关 5P31A 的外网,今天就不让上了,提示错误。好在已经下载了电路图。楼上的连接现在提示错误 ...

外网怎么下载

网友A:
点下载按钮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点下载按钮就可以。

没有找到这个按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