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修电焊机的资料?

楼主(2019-03-03):
以前在电源网看过一点,记不清了,大致这样,不一定对:
弧焊机:空载电压60-70V,焊时电压25+0.01I, I是焊接电流,限流特性。
氩弧焊:焊接电流好像比弧焊机略低一点,记不清了。多了高频引弧。
二保焊:电压好像是十几伏,平特性。不断的处在短路-引弧中。
切割机:电压高100V,好像是平特性。需要高频引弧。

以前修过几次ZX5和变压器式切割机。年前修了3台逆变焊机,修这个不知道是不是比修家电稍强点儿谁有资料提供点,主要是控制板的。然后看能不能找到业务。

网友A:
切割机电压在300伏左右,焊机变压器是22/4氩弧焊机是21/3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切割机电压在300伏左右,焊机变压器是22/4氩弧焊机是21/3

有那么高吗?逆变的没修过。

氩弧焊:焊接电好像比弧焊机略低一点。   打错字了。
二保焊逆变的板子很复杂,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复杂?

网友A:
切割机电压300伏左右,

网友:
二保焊最繁锁,

网友:
我就会修电弧焊
,电弧焊焊机比较简单就3块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切割机电压300伏左右,

以前修天宗(好像是,天津的)160大变压器的,好像是100V或110V?又或者160V?记不清了,没有300V。或者是起弧前加个高压利于起弧?割的时候是100来伏。

网友(2019-04-27):
换驱动板直接改,还有复杂的交流脉冲焊机修的少

楼主:
修了几台电焊机,感觉可以,控制板仍然没有图,这个坏仍然不好弄。不过前两天修台瑞凌LGK-100的等离子,高压包烧掉一块,控制板和直流互感器坏,淘宝买了板子,修好了。如果是换板的话就用不着图了。
氩弧焊没修过,二保焊仍然不清楚

网友B:
我记得电压是切割机>手工弧焊>氩弧焊,电路基本一样.杂牌焊机或者200A以下的就不要修了,玩玩可以.要修就修品牌国产和进口的.比如瑞凌,佳士(两家一样)奥太,林肯和米勒,松下等等,再高点的焊接机器人.就是干活都有点脏,使用时长的焊机里面都是一兜儿灰.

网友:
修这些先把灰吃饱,其实定期清灰能减少故障率,楼主继续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电压是切割机>手工弧焊>氩弧焊,电路基本一样.杂牌焊机或者200A以下的就不要修了,玩玩可以.要修就修品 ...

遇过台手工弧焊的二十几伏,正常焊,那种机器就是那。还有台是有防触电开关,开启该功能电压就成了十几还是二十几伏了。

网友:
修焊机是个不错的活,资料需要慢慢积累。楼主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