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错误的电路会有什么结果

楼主(2019-03-03):
正确接法时,启动后,KA继电器自锁,灯亮;停止时,KA断电,灯灭。
正确接法:KA中间端子接线与右边端子N线对调。

网友:
相,线混乱了。感觉不妙,

网友:
从原理上分析,1、按下启动灯亮,松开启动键,就灭了,因为启动键的旁路触点没在回路内,所以KA无法保持吸合。2、另外,错误接法的主电源串入控制电源回路了,这个肯定会出问题,这个是不允许这样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图是不能自琐的,要实现自琐把接触器的下端的中间脚和右边的N脚连起来就行~

这就是个错误电路图,问的是:这个错误电路在启动开关闭合后会有什么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会不会指的是接触器的电源和灯泡的电源不是同一电源吧?那肯定要把中间脚和N对调了 我一直 ...

当初的故障现象是:启动闭合,保险FU烧掉,但KA仍保持吸合。
检查发现了错误接线,对调两根线后,电路正常工作。(如果没记错的话,
当时错误接线如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不是同一电源,合开关后果就是烧保险了

有两个疑问,
1、短路回路怎么形成的?
2、FU烧了,KA为什么还能保持吸合?

网友B:
就一个最简单的继电器自锁线路搞得这么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一个最简单的继电器自锁线路搞得这么复杂?

电路是简单。
重点是分析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