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恒流值改为10A怎么改?

楼主(2019-03-03):
如下图,恒流值改为10A

网友:
R11、R12、R13是调恒流的。其他部分也要改,不然到不了10A。

网友:
恒流我的理解是,负载电阻(例如:从10欧到1欧)在一定范围内变化,输出电流不变。
要保持电流不变,根据欧姆定律三者关系,那就改变输出电压,电压随负载电阻的变化而变化。
10安恒流较大,要保持恒流,电压变化范围很大,要做到真正恒流,有些难度。

网友:
那应该是改到10A限流。

网友:
R38改成0.05欧,调R12可以调整电流大小,我改了三个了,目前这个我调整到12A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