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普板砖有问题

楼主(2019-03-04):
到手一台夏普板砖应该好像是CE-152太放音键按下音小待会儿更小甚至听不到了。清洗录放开关不起啥作用不大。郁闷死了!大师们指点一下!谢谢配合

网友A:
调整和清洗磁头~!再不行只有更换新磁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整和清洗磁头~!再不行只有更换新磁头~!

谢谢,估计调整不济于事的。

网友B:
凭感觉,好像是电路中的某些电容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凭感觉,好像是电路中的某些电容出问题了。

我也是这么想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点检查功率放大电路中的晶体管和电容。

这可愁死我了都,看看吧不行就抛出去。省的闹心!

网友D:
老机器较常见的是耳机插座的耳机/喇叭转换开关接触不良、电位器、耦合电容损坏......并联一个好电容至接喇叭的那个输出电容试试。http://hkbbs.leowood.net/forum_r ... y=466&ClassID=1

网友:
机子不少啊,老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机器较常见的是耳机插座的耳机/喇叭转换开关接触不良、电位器、耦合电容损坏......并联一个好电容至接喇 ...

反复拔插没管事,可能坏了零件的。谢谢指点我是那个电容坏了?(在那个位置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反复拔插没管事,可能坏了零件的。谢谢指点我是那个电容坏了?(在那个位置上)

不知道这机器有几个版本,链接电路图与实物不一样。如果你的机器与链接一样,功放输出电容接集成电路8脚(链接电路图c33/470uf)。
http://tech.hqew.com/circuit_408072

网友E:
这个板砖用的是TA7628单片录放机芯片,很多录音机都用这个,参考它的应用电路就行了,估计是反馈电容漏电太严重导致功放级不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板砖用的是TA7628单片录放机芯片,很多录音机都用这个,参考它的应用电路就行了,估计是反馈电容漏电太 ...

谢谢大师们的指点迷津。我看看吧如何处理好!

楼主(2019-04-25):
线路板我拆下,拍图片了就是不知是哪个电容坏了

网友(2019-05-26):
前些年修过2台CE-152,都是功放集成电路损坏,换掉就好了。

楼主:
谢谢各位关注,电位器有点毛病已有坛友给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