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求助

楼主(2019-03-04):
手头有一个古董声频发生器电源牛,83年天津无线电厂出,高压输出双350,现在想把他利用起来,整流如何获得150和250左右的直流电压?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如下可做参考。

网友A:
利用大功率场管稳压、调压。或用大功率电子管如6P3、6N5等,做串联稳压管。见晶体管稳压电路;或电子管稳压电路。

网友B:
既然是工频变压器,看看输出是否还有其他低压抽头呢,或自己测试引出低压抽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是工频变压器,看看输出是否还有其他低压抽头呢,或自己测试引出低压抽头

没有了,旁边是5伏多的灯丝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利用大功率场管稳压、调压。或用大功率电子管如6P3、6N5等,做串联稳压管。见晶体管稳压电路;或电子管稳压 ...

能否提供一下电路图,谢谢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电阻降压。

网友:
降压损耗太大,有点鸡肋啊。

网友:
只能用稳压电路降压

网友:
建议楼主先测量一下绕组的直流电阻,通过计算估算一下绕组可提供的电流是否满足电路工作的要求,然后再采取降压措施设计电路,免得白费功夫。

楼主:
谢谢,早晨正好看到您发表的的关于稳压管的文章,学习中

网友A:
如果变压器供电给收音机电路,则整流管后用2K20w线绕电阻滤波,整机屏流在70MA左右。大约可获得250V。

150V电压根据电路需求,采用电阻串联降压。

这是最省事的办法。采用稳压管的方法,要复杂得多。

网友:
电阻降压,分压,稳压管稳压,间单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变压器供电给收音机电路,则整流管后用2K20w线绕电阻滤波,整机屏流在70MA左右。大约可获得250V。

1 ...

谢谢指导,有时间搞一下